用ads+ice仿真器,运行芯唐提供arm9 N92系列例程出现问题

楼主(2014-01-21):
附件是芯唐N3292x系列一个简单GPIO例程,我用ads打开,编译可以,如下图。但是一点击“run”就出现如下图的错误。没玩过arm9和ads,请大家不要笑我呀

网友:
为啥不用MDK呢?

楼主:
mdk没支持这颗芯片呀

网友:
选择ARM->ARM9

楼主:
在哪里选呀   ,下边是选ARM926EJ-S

网友:
你确定N3292x的处理器类型是ARM7TDMI而不是ARM926EJ-S?

网友A:
MDK不是也支持ARM9么。ADS这老掉牙的东西没用过。

网友:
应该是内核设置错了吧?你这CPU从哪里买的

楼主:
芯唐刚推出不久的N92呀,官方例程是选ARM926EJ-S,妈的代理商问半天也不回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不是也支持ARM9么。ADS这老掉牙的东西没用过。

mdk
还没支持这颗料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唐刚推出不久的N92呀,官方例程是选ARM926EJ-S,妈的代理商问半天也不回信息 ...

既然是妹子搞技术 我传个东西

新唐的代理 飘渺九哥写的基于mdk+jlink调试n32905的例程 你可以看下

我想看下你们板子的照片可以么?我也想玩这个芯片 参考下你们板子 新唐官方板子太贵了 。打算自己画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妹子搞技术 我传个东西

新唐的代理 飘渺九哥写的基于mdk+jlink调试n32905的例程 你可以看下

谢了,我看一下,有没有ads下的?

网友:
11楼给你的是MDK下用JLINK调试的资料,所以你看不到ADS下的,可以按这个资料换MDK试下

网友:
各个属性页里都需要将cpu型号更改为ARM9

网友:
目前看到调试器识别的cpu内核错误

楼主:
找到问题了,把axd的config设置成ARM926EJ-S。但新问题又出来了,ice仿真动不动打不开,老是提示有另一个ice server在运行,线程里边又关不了这ice server。搞死了。第一次被这编译器折磨.

网友:
自己移植到mdk吧,ads真是难用死了,我目前也是用一款国产arm9,原厂给的也是ads的工程,用得真是生不如死,最后还是狠下心全部弄到mdk下,世界都清静了!
mdk下找不到型号就直接选三星的2440就行了都是ARM926-EJS,编译通用的

楼主:
还没把握移植成功,初次接触arm9 ,都还没摸着门路

网友C:
都快过年了还这么忙?帮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快过年了还这么忙?帮顶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