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 电源切换?

楼主(2014-01-21):
3V电池电源一直有, 3.3V电源的时候 有的情况下有,有的情况下没有;有3.3V供电的时候,就用3.3V,没有的时候,就用3V电池电源供电,好使吧?

网友A:
你能保证电池是稳定的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保证电池是稳定的3V供电?

只能  小于等于 3v吧?

网友:
用肖特基而且工作电流小的话,压降比较低,是可以接受的,还得看你的单片机最低工作电压,最少也得2.7V能正常工作才行。

楼主:
噢,我用msp430,最低工作电压写的是1.8V,  所以没有担心电压不够,msp430最低工作电压是不是1.8V啊??

网友:
可以这样用。

楼主:
感谢,你干嘛挂个 这样牌子?  是 板农的 新标志吗?

网友:
430工作电压可以满足2.0以上的,看数据手册,不知道你一些外围有没电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