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才之路

楼主(2014-01-21):
我是高中毕业,然后想做电子。

到今天,终于可以完整的做东西了,想起来过去,只想死。
身体,也是极端的差!

基础
        数学的起源
        托马斯微积分 第十版                        ISBN: 7040108232
        Physics, 6th Edition                        ISBN-10: 032168785X
        Linear Algebra A Modern Introduction -

        the  foundation of Circuit third
        信号分析导论

以上的没有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分析,很多一知半解。

以下的书都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啃
电子

        电子学                        ISBN: 9787121083587
        发明者电子设计宝典                        ISBN: 9787533523398
        How Radio Signals Works
        The Circuit Designer's Companion, second
        Complete PCB Design Using OrCAD Capture and PCB Editor
        Eagle V6: Getting Started Guide
        An Embedded Software Primer

        TCP IP GUIDE
        Sams Teach Yourself TCPIP in 24 Hours
        Embedded Software (Newnes Know It All)
        C# TCP IP SOCKET 实现

语言        c++ primer
        c primer
        c#入门经典
        xml novice to professor
        Head First PHP & MySQL
        think in java
        C# Essentials
        c# in Action: Objects, Design, Agility
        head first python
        PHP Objects, Patterns and Practice

操作系统原理
        Computer Architecture:A Quantitative Approach,Fifth Edition
        Modern Operating Systems
         Operating Systems:Internals and Design Principles Seventh Edition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2(第2版)

web 开发
        asp.net from novice to professor
        head first 设计模式
        head first html
        head first c#
        head first css
        head first javascript
        head first sql
        10 minute of sql
        Yii 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Hotshot
        Yii1.1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Cookbook
        jQuery基础教程
        Bootstrap用户手册:设计响应式网站

机械        Pro/ENGINEER Wildfire 5.0 for Designers Textbook

for dummies        calculus for dummies
        TCP IP FOR dummis
        designed pattern for dummies
        c# for dummies
        sql for dummies

楼主:
我学web。只是刚开始学的时候,每天只能看进去一点硬件书,看多了接受不了。

余下的时间,看看上位机的C#吧。看完了c#,那么继续asp。net,具体用的时候,转到了PHP

网友:
大神终于看到你啦
想过去和你学习

网友:
都是英文的,那么多书看完还得理解,得多少年光阴了

我就自学过一下C语言,还是谭浩强那本,其他都是网上搜索

楼主:
还有在正则表达式上也花了很多时间。

网友A:
大神 这是什么意思啊 身体,现在也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

网友:
都看玩了?  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B:
眼睛肯定不好了,睡觉也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 这是什么意思啊 身体,现在也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

现在身体基础非常差!

很多东西,死活不明白。焦虑,极其伤身体。

比如,看别人的代码。只看见用,就是死活找不对那个变量到定义,(只能找到那个变量的指针),具体实现在那里死活找不到。

急呀,急呀,急呀,急呀,急呀,急呀,急呀,急呀,急呀,急呀,急呀,

最后发现是我思路不行,人家在之前,之前,之前,之前,之前的第一个地方,用maclloc实现了这个变量实例化。

网友C:
想拜师学艺,不知道收徒弟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睛肯定不好了,睡觉也就不用说了

最开始啃微积分的时候,那就是整夜整夜的不睡觉。太tmd难了。

网友:
So many English books! It is really a big toug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拜师学艺,不知道收徒弟不哈?

翻译这些书就ok了。我没有任何师傅。

楼主:
后来看java,php,python的时候,纯粹是兴趣了。

当多学几种语言之后,后面学python的时候,只需要2个小时。

object c虽然我一点也没有看,但是知道object c应该都是有什么。

比如类如何定义,如何实例化。静态成员如何处理。

带着这些问题,去看新语言,找这些新语言是如何定义实现这些思路的。

楼主:
没有看的,可能这辈子也不会看的书

楼主:
还啃了很久的can bus。和osi 7层。但是没有用来做任何东西。

网友D:
想起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毕业礼上讲的话。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网友E:
这是走火入魔 为了看书而看书 还很有成就感  看八股文也差不多吧 不解决问题看了也记不住

是不是有点强迫症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辈楷模啊

网友:
这么多英语book,真心牛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走火入魔 为了看书而看书 还很有成就感  看八股文也差不多吧 不解决问题看了也记不住

是不是有点强迫 ...

你觉得我的清单上有那个是多余的?

从数学,物理的基础。硬件,到计算机体系,到操作系统原理。

基本上都是最最基础的书。INTRODUCE 或者primer。有那本是讲具体问题的?好像只有Embedded Software (Newnes Know It All) 这个是今年的。

·········································································
而且学社么东西。反正我是不能从一本书上学会。

第一本让我一知半解。第二本讲同样内容的书,我能差不多都理解了。第三本讲同样内容的书的时候,就能发现之前理解不到位。

楼主:
之前啃了5年的中文书,发现我唯一的进步就是知道术语,专用名次了,具体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家里中文书比这里清党上的英文书更多,都应该当作垃圾。中文的技术书,都是垃圾。

一年,看不懂,看20年,还是看不懂。 for ever,也不能看懂。后来就只看英文书了。

楼主:
我实现了一个正规的教育出来的嵌入式程序员应该受的基础教育。

网友F:
楼主这是大牛之路,是否对我们这些菜鸟,指明一下成为小牛之路,该如何走,该看哪些书

比如说 什么什么书必看,什么什么书用来严格记忆甚至背下来,什么什么书用来扩展思路等等...
打个比方用嵌入式c工作的,那么c陷阱与缺陷 必看 c基础类必看,而MISRA-C-2004之类的行业标准书就是必看且要背下来,再或者关于程序构架和建模之类就是扩展思路之类....

网友:
何等强大的意志, 佩服!

网友:
再用你强大意志的10分之1, 来强健身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大牛之路,是否对我们这些菜鸟,指明一下成为小牛之路,该如何走,该看哪些书

比如说 什么什么书 ...

MISRA-C-2004我根本不会。

我距离那个还很远。

网友:
膜拜大神。。希望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MISRA-C-2004我根本不会。

我距离那个还很远。

参加工作几年之后,才发现像这种 行业标准 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就好像一个傻子一样,自己犯错都不知道

网友:
顶大神一个,哎心有而力不足,我的。。。不知还能挺多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起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毕业礼上讲的话。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 ...

老爷子的话很经典

网友:
惭愧,工作四年 没有完整看过书了

网友G:
不明觉厉,经常在论坛见到楼主的身影,
这个帖子我认真地从头看到尾,不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是怒刷存在感吗?

说下我个人的观点:
一个人读书读到中学,能把小学的知识用好就不错了,能用好中学的知识算是牛人;
读书读到大学,能把中学的知识用好就很好了,能用好大学的知识也是牛人;
读书就要深刻地理解最终的结论或公式,实际工作中大多数时候就是使用这些结论和公式,
但是,如果没有学习过这些理论的话,是谈不上使用结论和公式的。
简洁的说,就是要“厚积薄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身体基础非常差!

很多东西,死活不明白。焦虑,极其伤身体。

注意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觉厉,经常在论坛见到楼主的身影,
这个帖子我认真地从头看到尾,不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是怒刷存在感吗 ...

有理~赞一个

网友H:
其实我想补充,方法很重要、环境很重要。
希望楼主稍微整点硬货,给大家一些指导或心得。

网友I:
有点泛
lz软件出身这些书不过分.  厚积薄发, 所谓1w小时定律就这么来的.  坛子很多人不想看书的.

想靠几个公式打天下是不可能的.  吃不透理论, 很难知道该么去定量计算.

网友:
btw, 了解一门面向对象语言, 不了解其继承, 多态的使用及实现机制, 就是耍流氓.
神马类定义实例化静态成员这些对于OO语言来说就不算个事儿.

网友J:
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不过愣是靠强大的意志走过来了。
  我觉得正确路子应该是高三好好学习上名牌大学,然后在大学好好学习,不懂的请教老师,很多东西就是个窗户纸,你不懂并不能说明你笨。
   大学有4年,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楼主纯自学,效率低下,对教材要求高,尊重这精神不赞同这路子

网友:
楼主身心都受了很大伤害。我宁愿我自己孩子傻呼呼过普通人普通的底层生活。太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明觉厉,经常在论坛见到楼主的身影,
这个帖子我认真地从头看到尾,不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是怒刷存在感吗 ...

怒刷存在感吗?????????????

```````````````````````````````````````````````````````````````````````````````````
我只不过是觉得,13年了。算是理论过完了。

13年呀!!!!不再愧疚。可以不愧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不过愣是靠强大的意志走过来了。
  我觉得正确路子应该是高三好好学习上名牌大学,然后 ...

我初中靠高中的成绩是非常好。

高一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教材了。我无法用逻辑推导出为什么1+1=2.(事实上,1+1=2是非常确定的,但是数学逻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上面的第一本就是《数学的起源》。

为了接续学生时期的疑问,不断的在寻觅数学书。

最后发现我的问题,英文书可以解答。

然后一直学不会的电子,看英文书吧!

如果没有这些英文书,我一辈子也学不会c语言。因为我学东西,不系统,不接受。

谭浩强的c,我看的时候,疑问比书本身的内容多几十倍。那些问题都没有答案,看不下去。

················································································································································
学完微积分之后,整个人生上了一个层次,很多疑惑的问题,用数学分析的思路来建模思考,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不过愣是靠强大的意志走过来了。
  我觉得正确路子应该是高三好好学习上名牌大学,然后 ...

我考不上大学。我高考数学分数是全校倒数。其他一个考了满分,一个少4分满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泛
lz软件出身这些书不过分.  厚积薄发, 所谓1w小时定律就这么来的.  坛子很多人不想看书的.

就是这个目的。这个list基本是基础书。

MIRC规范那些是具体的应用了。

本来想说,MIRC是设计模式的具体应用。

其实不是那样的。设计模式,和MIRC关系不大。因为嵌入式的资源限制,pc上那些软件分割的思路完全不适用。
··························································································································································
我总觉得,一个人能掌控几十万个数据采集,执行器。

对他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在企业管理上。

我的方向,就是这个目的。

单片机做数据采集和执行。

sql做数据储存。

web,人际界面,ERP吧。

楼主:
mirc这些,几个月可以掌握,甚至几天。

但是基础理论???????????????????????

理论基础好,后面发展的界限比较远。

楼主:
我不想做产品,销售产品。

我想做系统,系统性用计算机技术改造一个传统行业。

比如某个行业,人工参与量非常大,成本很高。计算机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现代的物流业,没有计算机的支持,完全不可能存在。

可是我们做电子的,看物流行业,那就是完全原始化,计算机基本没参与。完全没发挥计算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不过愣是靠强大的意志走过来了。
  我觉得正确路子应该是高三好好学习上名牌大学,然后 ...

你理解错了。我高中学习是非常努力的。90%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数学上。但是数学是全校倒数。

我的朋友,都说我愚蠢。

我也以为我这辈子完蛋了。(愚蠢的不可救药)

当我攻这些理论基础的时候,没有想到这辈子能解决。

今天算是可以对自己说,解决了。整整搞了13年。

楼主:
我以前如果知道有这么哭,我不会走这条路。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泛
lz软件出身这些书不过分.  厚积薄发, 所谓1w小时定律就这么来的.  坛子很多人不想看书的.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访问器用在那里。

有一天看到讨论变量的可靠性问题。发现访问器是最佳思路。可惜c语言不支持。

这算是彻底理解了访问器。
··················································································
对一个变量的读写,单独写一个模块,
都是方法

类似 parm1_set(u8 value)
{
//这里就可以设置附加的CRC或者cpy或者补码什么的。
}

u8  parm1_get ()
{
//校验crc或者什么,确保变量可靠,没有被电磁干扰什么的损害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想补充,方法很重要、环境很重要。
希望楼主稍微整点硬货,给大家一些指导或心得。 ...

方法什么,我以前的自学会的帖子写的很明白。

网友:
成功永远是自己的因素,失败永远是别人的因素。

网友:
读了这么多书,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网友K:
楼主自学精神可嘉!跟一个同样专业水平的大学生相比,楼主未来几年的发展速度应该会比他容易的多了。

只是看楼主的书单,似乎走了苦练外功忽视内功的弯路。内功是数学和物理,这两个的知识没有直接的用处,却是锻炼潜意识里的思维能力的。书单里除了一些最基本的大学数学、电子学就是各种technical guide。共享一个书单,是我现在正在用业余时间啃的,网上都有pdf电子书可以下载打印。

Introductory Functional 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s

Symmetry: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Lie Groups, Lie Algebras, and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Structured Matrices and Polynomials: Unified Superfast Algorithms

A Wavelet Tour of Signal Processing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Comput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Programming Through Lambda Calculus

Constraint Processing(这本可以配合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Programming Through Prolog看)

Automated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Control System Problems: Formulas, Solutions, and Simulation Tools

The Pi-Calculus: A Theory of Mobile Processes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in Education: Evidence-Based Inquiry (7th Edition)

Introduction to Bayesian Statistics

Dirichlet and Related Distribution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Supply Chain Scie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身体基础非常差!

很多东西,死活不明白。焦虑,极其伤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革命的本钱都没有了。。所以照顾下你心爱的身体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翻译这些书就ok了。我没有任何师傅。

后备需要师傅的带领!

网友:
我是不是进错地方了,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高中学习是非常努力的。90%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数学上。但是数学是全校倒数。

我的朋友, ...

楼主在追求数学的真理,而学校教的只是考试的技巧。所以你数学考试没考好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楼主在追求数学的真理,而学校教的只是考试的技巧。所以你数学考试没考好不能说明什么。 ...

安慰别人就否定学校带给我们的?考得好不代表什么是真的,考得差只能呵呵。

网友M:
每个人都有强项和弱项...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总是顺手再关闭一扇窗...厄....
整个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找自己的强项和弱项...
并想办法用强项去弥补弱项...
决定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的不是短板...而是你装的方法...
你可以倾斜一些装...也许因为你的长板...你会装的比没有短板的桶更多...

数学这个东西很多人不擅长.如果说高中数学有人真能学明白的话...
那么考研数学(数学一)对于应届本科生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即使是听起来很厉害的数学专业学生)
99%的考生是靠记忆力背类型题过考研数学的...

之后的求学道路.或是工作道路.凭自己的努力无法攻克的东西越来越多...
单凭蛮劲去攻克的方法不可取...
努力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因为所有人都在努力...
成功是靠方法来获得效率...

网友:
我佩服你的毅力!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自学多年来!发现自己学得太广!没一样精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慰别人就否定学校带给我们的?考得好不代表什么是真的,考得差只能呵呵。 ...

对不起,我失言了~

网友:
古代人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楼主应该把读书达到的结果告诉大家,那么多书理论够多了,实战能力提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M:
每个人都有强项和弱项...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总是顺手再关闭一扇窗...厄....
整个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在 ...

赞同,引用:

多数人在为了一份薪水,或为自己创业那点生意,起早贪黑,可是他们真的很卖力,真的很贫穷,为什么还是那么艰辛?其实重要的是,忽略了努力是需要有方向的,需要有指导的,一个错误的思维指导下,也许累死你的努力换来的就是一个只能糊口微薄收入,谈何改变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M:
每个人都有强项和弱项...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总是顺手再关闭一扇窗...厄....
整个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在 ...

我靠,这么有哲理,大哥你是哲学家吗

网友M:
另外楼主你想要做的那种系统的行业叫MIS...OA/HIS/SIS什么的都属于这个行当...
如果楼主真想从事这个行业...那么可能又走弯路了...

这个行业解决方案有两种.
一种就是基于现有的ERP和电算什么的通用软件进行二次开发....
这个一般只有跨国的大企业才会用这种东西...很简单...但学习机会很少...一般都是专向培养...
这个基本和我们无关...

另一种就是私人定制...专向专做...
这种行业技术难度低.体力劳动分量大.工程难度大...
这是"软件工程"行业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整个项目的难度是分析用户的需求和用例关系....

当然.如果在这行里不做PL.SA的话.只做普通的Coder的话
楼主的水平绰绰有余...而且有些屈才...
因为一个Coder从零开始二个月左右就能培训出来...
当然收入也极低...属于IT业...

而对于PL和SA来说.楼主软件工程方面知识好像不足...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每个人都有强项和弱项...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总是顺手再关闭一扇窗...厄....
整个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在 ...

考研数学一?  不是人人都要会,但是能全面掌握的人还是很多的。几个传统上重视数学的大学(北大、交大、科大、南大)整个大一大二都在练这些,相当于用整个本科一半的课时学数学。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考研数学一?  不是人人都要会,但是能全面掌握的人还是很多的。几个传统上重视数学的大学(北大、交大、 ...

都是背类型题来考过的...谈不上全面掌握...曲面积分.积分变换.常微分方程都是数学专业的难题...何谈全面掌握....

网友N:
大学生其实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而已!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没比高中毕业生懂多多少,只是上大学基础课有老师指导入门,但想当年我都很少听得进.天天玩游戏.
所以,只要有心学,有高中文化就可以了,只是可能要付出更多精力.
我有个同事,中专读化学的,出来有机会进富士康做测试,后来在里面写测试软件,据说测试主板的.再后来出来找份写单片机的工作,堆汇编代码那真的太牛了.

之前我们这里也有个测试员也是高中文化的,找了个男朋友是工程师,后来学写51,做测试机架,做一年左右觉得自己有点能力,但加不到工资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是背类型题来考过的...谈不上全面掌握...曲面积分.积分变换.常微分方程都是数学专业的难题...何谈全面 ...

考试跟实际应用确实不是一回事。我也是靠大量做题过考试的。实际应用,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不喜欢自推公式了,都是猜一下大致啥样,然后mathematica/matlab验证。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就如楼主自己所说,算是学完了基础知识。但好的中文基础教材同样也很多,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英文教材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另外楼主你想要做的那种系统的行业叫MIS...OA/HIS/SIS什么的都属于这个行当...
如果楼主真想从事这个行业.. ...

非常好奇,这位大哥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不是行业培训师的话貌似位置不低,
  低俗一点说,大哥你年薪是否是七位数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佩服!

网友:
佩服LZ的毅力和坚持。。。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另外楼主你想要做的那种系统的行业叫MIS...OA/HIS/SIS什么的都属于这个行当...
如果楼主真想从事这个行业.. ...

没看到楼主要做MIS,看起来像是做嵌入式开发的。

网友:
冒昧地说句,LZ以后成功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成就。如果失败的话,精神方面可能会出问题了。。太偏执了。

13年,可以做很多事了,不了解LZ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只能说你走的是不平凡的路。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目的。这个list基本是基础书。

MIRC规范那些是具体的应用了。

”因为嵌入式的资源限制,pc上那些软件分割的思路完全不适用“  ----  那是编译器没优化好的问题。编一个程序首先搞对逻辑(一般在最好的单片机、最大内存的平台上搞),逻辑对了,再进行内存和性能的profile,把占内存的、慢的程序替换成等价的人工优化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好奇,这位大哥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不是行业培训师的话貌似位置不低,
  低俗一点说,大哥你年薪是否 ...

如果计量单位是毛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
碰巧到我接触过的东西....
分享一下经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看到楼主要做MIS,看起来像是做嵌入式开发的。

47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访问器用在那里。

有一天看到讨论变量的可靠性问题。发现访问器是最佳思路。可惜c语言 ...

这不就是读写EEPROM的技术嘛, 其实不神秘。

网友:
我得说, 每一个程序员, 如果不想做个最底层的代码工, 他都必须读这么多书.  比如要做web开发, 那些书都是需要读的, 甚至还不够. 当然个人觉得, 有些书不一定要细啃, 比如tcp/IP,不做数据通信的话, 适当阅读了解原理即可, 让自己有个这方面意识, 需要的时候能立即想到它。 我现在还没啃这书呢, 感觉也没这需求. 个人觉得不一定要读外文原版, 除非阅读能力真不错, 翻译版本虽然操蛋, 但基本还是能达到我自己直接读原版然后在脑子里面翻译的水平的. 有些书也许一本足够, 除非要在这方面做大量工作, 比如操作系统,如果打算写一个或者改写一个适合自己的, 那么就需要精读这些书了。
LZ很不容易, 一路走来还有一颗潜心做事的心。

本贴看到这里有些失望, 那么多人觉得读这些书是多余, 还是出自一个技术论坛. 现在是反智的时代吗?
我不奇怪本坛那么多人抱怨做硬件待遇差, 软件待遇好。回头看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 他们不仅不读书, 甚至连用google把一个问题弄清楚的精神都没有. 他们待遇不差谁的待遇差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后备需要师傅的带领!

凡事需要师傅带的, 基本是把自己定位在工人级别。

师傅能告诉你的是, 哪本哪本书还不错,你可以看看。

网友:
山地车买了没?有时间偶尔骑车短途或者越野下吧,这样放松心情锻炼身体还比较好,打球锻炼身体会更好点
比较投入的IT男都容易得职业病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多是内向型,长期单一高强度高压力下的思维谁都免不了出现各种不适
不过我觉得,花几年时间投入到这上面还是值得的,毕竟人需要点好奇心和创造欲会比较好

网友:
郭靖式人才!

网友:
看来学技术还是看英文书吧 呵呵、不管怎么样,楼主继续加油!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凡事需要师傅带的, 基本是把自己定位在工人级别。

师傅能告诉你的是, 哪本哪本书还不错,你可以看看。 ...

这点我不认同,师傅的很多经验之谈或许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启发,当你遇到难题之后,或许师傅的一席话能给你很多启发,如果按照您说的,那学校为什么还有他存在的意义呢?老师告诉你去看书,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网友:
跑步吧,最好的健身方式,我觉着再没什么比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开心的生活着更重要了

网友:
{:好艰辛的励志,,,

网友:
楼主还想涉及哪些方面?ASIC、Linux、自动控制.....

网友:
学以致用。学什么,看个人的追求。

网友:
楼主的行为可歌可泣,逼得自己很优秀,但是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工作生活要有乐趣要丰富,要保重身体。

网友:
方便问一下,楼主今年多大了?后辈向前辈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学生其实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而已!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没比高中毕业生懂多多少,只是上大学基础课有老师指 ...

一句话,不要以偏概全。

网友:
这得多大毅力啊,顶一个

网友:
挺佩服楼主的!自强且有毅力和恒心,之前有关注过楼主的什么stm32点菜机,什么自学会那些,
冒昧问一下,那个自学会还在搞么?当初其实不看好那种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就是读写EEPROM的技术嘛, 其实不神秘。

我看到的例子,是在高电磁场环境,对ram数据的保证。当时觉得很震惊。

网友:
楼主走的是一条大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自学精神可嘉!跟一个同样专业水平的大学生相比,楼主未来几年的发展速度应该会比他容易的多了。

只是 ...

如果全力攻数学,那么等我60了,算是差不多了。

我有完整的数学list。从入门基础上,应该比你那里还容易。

数量大概是400多本。

国外有太多把理论讲到和吃饭一个水平的书。

我的那个整个系统,硬盘损坏。都丢了。

现在记得的,有一个maxwell 方程,单说那一个,有400页。 还有一本,mathematics ,make ivisviable to viasble(中文意思是,数学,让不可见可见)

按照那个路,真正的把微积分,偏微分,线性代数,maxwell搞定,只有死路一条。

学web是最轻松的,几乎是一路杀过去,毫无停顿。而数学则是????????磕磕碰碰,磕磕碰碰,几十天,走一点点。

我终究还是想学东西那里解决实际问题。

能把东西折腾出来工作第一位。
···············································································································
数学足够折腾几十辈子,也不一定能用。在做天线分析挣钱和做信息化挣钱之间,我选具体的应用了。

你可以理解我做可耻的逃兵了。我选中容易的路。

当时学微积分,我是用 wollfeseach的mathematics软件来结伴的。

························································································································
最后决定放弃,是因为看 微积分的公开课,那个讲的是真好。但是看的太累了。决定整个数学放弃。我知道了数学是什么,数学的思路。然后放弃了。

网友:
一般的电工:

数学(高数、傅里叶级数和积分变换,线性数学、数值分析)
模电(含高频电子线路 电路原理)
数电、数字信号处理
C
数据结构
自动控制原理(或者 信号系统)
微机原理
电路建模

这些能理解差不多,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越多越好,需要结合实践理解。

理论基础很重要,其次就是方法。
环路校正 就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