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监控 Vtarget低,cortex-M3求帮忙

楼主(2014-01-21):
买了个J-LINK,连到开发板上面电压过低,谁明白啊?是不是因为我是USB供电,电流不足导致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A:
JLink的1脚需要连接目标板的VCC,用于给JLink输出接口的电平转换芯片提供参考电压~  检查一下

网友B:
目标板电压为3.3V,那么这里也必须给1号针脚提供3.3V电压, 才能保证正常输出,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的1脚需要连接目标板的VCC,用于给JLink输出接口的电平转换芯片提供参考电压~  检查一下 ...

昨天检查了的,目标板JTAG接口的一脚PIN是3.3V,和测试版供电一样;
另外,昨天换了个2A,5V给测试版供电,转3,3V,结果监控还是一样2.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板电压为3.3V,那么这里也必须给1号针脚提供3.3V电压, 才能保证正常输出,用万用表测。 ...

昨天检查了的,目标板JTAG接口的一脚PIN是3.3V,和测试版供电一样;
另外,昨天换了个2A,5V给测试版供电,转3,3V,结果监控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