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小日本的VFD,并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1):
今天找到个操作面板,通电发现屏不亮(供电电流比正常的大,要求<120ma,实测170ma),先上图,谁有屏的资料,另外灯丝供电是多少?

网友A:
屏已爆,报废,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你的屏好像挂了
顺便问下,板子可以用物品交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已爆,报废,鉴定完毕。

你从那方面判断屏报废?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右边上下角的颜色不太对。
似乎……进空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从那方面判断屏报废?

正面右边两个角的消气剂泛白,说明真空已破,再看背面玻璃很明显是裂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右边两个角的消气剂泛白,说明真空已破,再看背面玻璃很明显是裂了嘛。 ...

好眼力,屏是完蛋了但没裂,是双面胶撕掉后留下的痕迹,测试后确定屏坏,驱动板完好,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面右边两个角的消气剂泛白,说明真空已破,再看背面玻璃很明显是裂了嘛。 ...

大湿,我怎么没看出哪里的消气剂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湿,我怎么没看出哪里的消气剂白了?

第一张图右边上下角不是各一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右边上下角不是各一坨?

只看到一坨~~!!

网友(2014-03-20):
没见到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