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6F82748或MC56F82746的Bootloader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4-01-22):
我从如题的器件上貌似没有发现有关Bootloader硬件设计参考资料。下手时心里忐忑啊。由于近期主要应用SCI(RS485)和I2C(PMBus)总线,实际调试时,为了方便,直接从电脑下载程序更新,不想拧十个八个螺钉拆上盖。这就涉及到我的电路(硬件)设计了。请问:
1)因为MC56F827xx有两个SCI模块,作为Bootloader应用时,是否有明确规定使用哪个?当然,I2C模块只有唯一一个。
2)因为内部模块可以通过不同的引脚引出,作为Bootloader应用时,是否有明确规定使用哪些引脚?

另外,能否提供TWR-56F8200原理图,代码例子等资料啊?

网友:
TWR-56F8200的参考代码可以从这里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CodeWarrior v10.5的安装目录下有例子:
C:\Freescale\CW MCU v10.5\MCU\CodeWarrior_Examples\Processor_Expert\DSC\TWR-56F8200

网友:
TWR-56F8200 的原理图:

网友A:
现在还没有官方的MC56F827xx bootloader, 用户可以自己编写,用哪一个串口都可以,取决于用户需求和喜好,你可以参考MC56F84xxx 的 bootloader,在www.freescale.com 上搜索 AN4759 可以下载应用笔记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没有官方的MC56F827xx bootloader, 用户可以自己编写,用哪一个串口都可以,取决于用户需求和喜好, ...

“用哪一个串口都可以,取决于用户需求和喜好”,是否包括具体引脚的选择?
例如:MC56F82748的TXD1/RXD1端口可从物理引脚对Pin37/Pin38或Pin41/Pin42引出,作为Bootloader使用时,选择Pin37/Pin38或Pin41/Pin42均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一个串口都可以,取决于用户需求和喜好”,是否包括具体引脚的选择?
例如:MC56F82748的TXD1/RXD1 ...

这个随便你用哪个,它的作用在于接受串口发送的数据,然后写入到Flash地址中,这点你可以参照AN2295的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一个串口都可以,取决于用户需求和喜好”,是否包括具体引脚的选择?
例如:MC56F82748的TXD1/RXD1 ...

是的,选择Pin37/Pin38或Pin41/Pin42都可以

网友(2014-08-10):
这颗IC哪里能买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