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同一家买3批测量结果不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22):
K型热电偶+MAX6675的电路
在同一家买了3批,同一批的测温一致,但批与批之间有偏差,最大的差了十几度,好郁闷。
似乎也不是冷端补偿的问题,接线比较长,用的是补偿线。
请教了,有没有可以调零或校准的电路可以解决。

网友:
十几度,应该是有什么地方错误引起的

网友:
偏差大了点哦
可以考虑下软件校正,不用修改硬件,软件对温度值进行校正即可

网友:
补偿线接反了

网友A:
差这么多,明显的传感器问题,最好不要再软件里对有问题的传感器做补偿,要不然有一天客户要换传感器就麻烦了,很多客户并不专业,让他们去调整这个误差就很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ic有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有颜色的蓝色、红色,电偶应该也没反,反了温度变化就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这么多,明显的传感器问题,最好不要再软件里对有问题的传感器做补偿,要不然有一天客户要换传感器就麻烦 ...

是的,考虑过在软件里增加一个参数,通过调整参数来校准,但就是考虑到以后如果更换热电偶,还要从新刷程序,让用户干不切实际,所以考虑在热电偶的部分增加校准硬件电路。

网友B:
使用不同批次的热偶接同一6675试试看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不同批次的热偶接同一6675试试看啥效果?

就是同一块板子,我有一块测试电路板,3批电偶接上去,温度不一样。而且还不是一两度的差,差十几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同一块板子,我有一块测试电路板,3批电偶接上去,温度不一样。而且还不是一两度的差,差十几度。 ...

那看来这温度需要做标定了

网友:
多少钱的一根,误差有点大

网友:
看你测的是不是同一个温度。
因为6675本来测温在几百度的时候是有十几度的误差的,在几十度的时候才是几度误差。看手册

网友C:
现在很多数字表都有热电偶测温的,替换试试就可以确定是传感器问题还是板子问题,再说热电偶也不是啥高技术,这都做不好基本不可能。十有八九楼主板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数字表都有热电偶测温的,替换试试就可以确定是传感器问题还是板子问题,再说热电偶也不是啥高技术 ...

热电偶不是高技术,但是靠谱的厂家或品牌还真不好找。你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2018-12-13):
我也遇见了这样的问题,一批K型热电偶差10度,200度以上的情况下

网友:
热电偶线的中间不能焊接,要压接,否则就会出问题

网友D:
你把补偿线先取掉, 然后把你买的所有的K型号电偶的测温点放在一个烘箱内, 用一个带隔离的采集卡读温度,
一般来说补偿值超过3度, 你需要联系一下供应商.
我们一般是不加补偿导线的, 一条线是J, 是K, 一拉到底, 也不会打端子,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补偿线先取掉, 然后把你买的所有的K型号电偶的测温点放在一个烘箱内, 用一个带隔离的采集卡读温度,
一 ...

说漏了, 电偶的采集端放在烘箱内的同一个位置, 但是不能触碰, 这取决于你的K型前端有没有带隔离的保护头,没有隔离的保护头, 碰到一起, 就是一个温度.
所以采集卡要是能隔离的最好.

网友:
Omega不是做得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