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解释下百度云同步的用法

楼主(2014-01-22):
最近开始使用百度云,省去很多硬盘光盘备份的麻烦,不过对这个百度云也很迷惑。
首先是刚闹明白百度云分两个软件,云管家和云同步,云管家是单向增量的,即本地文件删除了,云端上文件不会删除,云同步是本地删了,云盘也删,所以云同步应该更方便
但使用云同步的时候在硬盘上出现一个百度云同步盘文件夹,例如我本地有个文件夹A,我右键同步到百度云后,在云端上会出现文件夹A,在这个本地的百度云同步盘文件夹里也出现了个文件夹A,我的理解是百度云同步盘里的文件夹A和云端里的文件夹A是完全双向同步的,而右键同步那本地文件夹A是单向改变云端的,实际我可以把本地这个文件夹A删了,以后就操作百度云同步盘里的文件夹A了,这样理解对吗?
第2个问题,云同步怎么触发同步的?应该是手动吧,不然我本地刚改了一个文件,软件怎么知道是需要从本地同步到云端,还是从云端同步到本地。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金山快盘!

腾讯微云就是垃圾。

楼主:
刚才试了试,从本地同步到云端是自动的,从云端同步到本地好像是通过客户端里的立即同步手动完成的

网友:
在百度云同步的设置里面,设定一个需要同步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是在你的电脑上实际存在的),剩下的不用管了。你在这个文件夹里面修改、增加、删除的所有文件,都会自动同步到云端。

网友:
同步是自动的,他会实时监测你的同步文件夹。

管家那个是手动

网友:
还是dropbox好用。

网友:
根据文件的修改时间来判断,如果服务器上的文件较新,则同步到本地,如果本地文件较新则上传到服务器

网友:
设置好以后是自动同步的吧

网友:
我也在用金山快盘,他可以保存很多个时间版本,
例如我修改程序,想退回昨天的内容,可以在金山网盘中找到几时几分的某个版本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