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V逆变到220V,输出20mA有什么简单的做法没有?

楼主(2014-01-22):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打算做个移动的火焰灯来哄老婆

网友:
220V*0.02A/3V=1.467A. 100%效率打个六折,3V电流有2.45A。

网友:
市电啊?AC220V啊,除了逆变器,还能用什么??

网友:
干嘛要逆变到市电?在灯上做文章,低压工作,比逆变简单多了

网友:
lz可以先确认一下
1.老婆真的喜欢这个,而且因为是你亲手做出来的.
2.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btw:玫瑰花+LV效果更好

网友:
最简单的直接接市电。

网友:
单管自激+脉冲变压器。

网友:
楼主可参考电击棒

网友A:
1、楼主,你的3V能提供多大电流?
2、确认你老婆会喜欢你这玩意?不如30块看场电影有效果
-------
哎,改了什么字都不好意思说。。

网友B:
参考闪光灯升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楼主,你的3V能提供多大电流?
2、确认我老婆会喜欢你这玩意?不如30块看场电影有效果 ...

大胡子叔叔,是楼主他老婆,不是你老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胡子叔叔,是楼主他老婆,不是你老婆哈。

说错了,是他老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参考闪光灯升压电路。

闪光灯那个电路带负载太小了,充个330uf/200V的电容都要10秒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胡子叔叔,是楼主他老婆,不是你老婆哈。

这个太有喜感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那个电路带负载太小了,充个330uf/200V的电容都要10秒以上~

反正体积限制没闪光灯要求那么高,换个大管和大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使用3V电压呢!其他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主,你的3V能提供多大电流?
2、确认我老婆会喜欢你这玩意?不如30块看场电影有效果 ...

网友:
工频变压器反着用,单管自激,双管多谐。不过有必要吗?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还是我自己慢慢倒腾吧。也不知道LP喜不喜欢哦

网友:
火焰灯   氖泡吗??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传图片
     可以阿里巴巴收火焰灯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体积限制没闪光灯要求那么高,换个大管和大变压器就行了。

gzhuli 大师

能分析一下闪光灯的充电电路吗?

我是这样想的,闪光灯充电有一些前提和限制,第一个是体积要求要小。第二个是输入电压范围,最高6V,最低可能会到2.7V(因为一般都是用镍氢或碱性电池,电量不多时,输出电流大了,会把电压拉的很低,内阻比较大)

这个时候,是用单管自激的方式好,还是用推挽的方式好?能从原理和特性上分析分析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