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板提示找不到 mkfs命令怎么破?

楼主(2014-01-22):
(图片)

网友:
1.看下是否有此命令,如果没有,交叉编译一个放上去。
2.如果有,看下路径是不是不对,设置下环境变量应该可以。

网友:
也可能是其他的命令,例如mkfs.jffs2 之类的。

网友:
mkfs是让你在宿主机而不是arm上使用的yaffs打包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