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mm 板厚的PCB拼版 Vcut保留厚度?

楼主(2014-01-22):
大家好,头一次做这么薄的板子,请教,0.6mmvcut后保留的厚度是多少比较合适,不易断又好拆分板子。谢谢!

网友:
这个不用你管吧,  板厂自然会适当处理

网友:
一般V-CUT后留下1/3厚度

网友:
同上,板厂一般会给你建议。一般单边割,大约剩0.3吧

楼主:
谢谢,3、4楼

网友:
我们公司没用那么薄的板厚。1.2mm V-CUT残厚0.5mm

网友:
祝你顺利,这是个危险的活

网友:
一般是保留1/3的,但是如果你的V割链接位小板子又大的话会相应的多保留厚度的!

网友(2016-09-08):
V割链接位小板子,相应的多保留厚

网友:
太薄的就不要用V刀,使用邮票孔

网友:
0.6mm恐怕没几个厂可以割的,要割价格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