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机DIY开始了,有兴趣的顶顶哈(电源)

楼主(2014-01-22):
最近在DIY电火花机,用于简单的电火花加工,架子已经做好,上图(光轴加滚珠丝杆):

一些描述:
1、此次做的电火花必须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比如可以打孔,深度较浅的加工,精度要不高,属于装配级别精度,非模具级别精度。
2、工作介质使用去离子水,不用油,同时循环过滤。
3、放电部分与控制部分下多点功夫,正确开发新算法与新电源形式。
        1)坚决不用很多网友使用的RC放电,改用为使用高速MOS放电,放电频率从10KHz到1MHz以上(对功率MOS的驱动要求非常高),此思路已经用IGBT验证过,但IGBT最高只能工作到120KHz左右。
试验中在高频下非常容易积碳,应该加液体冲刷。
        2)脉宽可调(也就所谓的占空比),从0.01%到60%可以设置,不确定这么大的脉宽调整范围意义打不打,但目前控制器做到这个不难。
        3)加工做成闭环控制(此方式似乎目前没人做),即可以恒速度加工,恒电流加工,恒功率加工,恒电荷加工(算法上下功夫)。
        4)有效功率为600W左右,最高电压为45V。
        5)其他的一些控制,比如一个工件加上去,自动运行,直到完成等等。

电火花的速度感觉没想象的慢,做了个实验,使用脉冲放电,在45号钢上打一个直径5mm的孔,深度6mm,在功率60W下也就十来分钟。

网友:
这个好猛,必须顶。。。

网友A:
哥们,这个工厂里就有的,好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其实不是广告,已修改见,这样应该看不出来了,呵呵,谅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工厂里就有的,好几十年前的东西了,豪迈科技:http://www.himile.com/products-10-1.html ...

兄弟,厚道点,我们技术研究讨论,别打广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厚道点,我们技术研究讨论,别打广告。

见谅,不是想打广告的,已修改,不过这个东西工厂里早就有了,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台湾引进的设计方案,现在已经,最大加工电流做到了200a,采用的不是rc的,

网友:
平时接触不到,围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谅,不是想打广告的,已修改,不过这个东西工厂里早就有了,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台湾引进的设计方案, ...

楼主是说DIY一个,不是说发明一个 :)

网友:
有需求,之前关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谅,不是想打广告的,已修改,不过这个东西工厂里早就有了,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台湾引进的设计方案, ...

脉冲放电的电源实际上国内已经做得非常多了,其实我想验证的是在非常高的频率下,在非常宽的占空比范围下,加工效果是怎样的,目前基本看不到实际频率高于200KHz的吧,因为如此大功率下,是没有半导体器件的可以用的。
这么做的目的有几个理论推理:
1、纳秒级的上升与下降沿,减少中间电平时间,降低电解成都。
2、可以将单次脉冲放电的能量控制得很小,以使得阴极的热量能尽快散去,减少阴极损耗。

网友:
周围的收音机遭殃了。

网友:
碉堡了,必须顶啊啊

网友:
之前在工厂有看到过。关注下!

网友:
电火花用什么电源?怎么控制的?

网友:
看了一下资料,貌似只能打孔,加点部件搞成线切割

网友:
不懂这东西

网友B:
具体得看电压范围和固定频率还是固定脉宽吧,定频、调宽、低压的,频率一般不会高。
一般的大功率MOS管的栅极电容都不小,频率过高、脉宽太小的话,驱动是个问题

偶也搞了个进给控制板,刚打样回来。错过时间,功率板来不及打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得看电压范围和固定频率还是固定脉宽吧,定频、调宽、低压的,频率一般不会高。
一般的大功率MOS管 ...

哈哈,终于有聊到点子上的哈,谢谢回复。驱动MOS的驱动电路已经验证,实际测试MOS在10A电流下,上升沿小于80NS,下降沿小于95NS,实际上这个还可以再优化,驱动板空载上升沿跟下降均小于45ns,驱动电阻为0.8欧,峰值电流可以到11A,因为有米勒效应,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关于MOS的驱动,自己琢磨了一段时间咯。单驱动板的功耗就超过10W(在高频下),单独用了一个20W的变压器供电。

楼主:
貌似我应该把头像改一改,不然容易引起误会,当初设这个头像纯属是为了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得看电压范围和固定频率还是固定脉宽吧,定频、调宽、低压的,频率一般不会高。
一般的大功率MOS管 ...

有道理,能量会被电容"滤掉"

网友:
修过类似的机器,主要是控制部分坏了。愿意参加讨论。

网友:
请问楼主,MOSFET用几个并联?什么参数的MOSFET?驱动部分是用几级放大?

网友(2014-03-04):
期盼有初步的进展讨论。

网友(2014-05-22):
电压建议DC90V,放电间隙可以取50V(即:在加工时的工件与铜电极之间电压),电流大小用绕线电阻来决定。脉宽(US)=电流(A)X20。脉间=脉宽X60%。其他的就慢慢改良就行了。

网友(2014-07-11):
楼主进展如何了呀

网友:
IRF1404应该不错吧,配上它的driver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5-11-30):
进度如何了?咋没消息了。。。。

网友C(2017-06-27):
关注,昨没有消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注,昨没有消息了?

同关注,准备做一个,材料我都有,目的只要能取断线锥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关注,准备做一个,材料我都有,目的只要能取断线锥就行。

有无相关资料,我先了解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搞一个玩玩!
做电源是我的强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无相关资料,我先了解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搞一个玩玩!
做电源是我的强项啊!  ...

谁知道电火花或慢走丝加工的脉冲电源是什么指标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3940-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分享老外做的电火花加工电路(转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60247-1-1.html

下载4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