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quartus ii 13.0 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用quartus II 13.0 进行CPLD烧写的时候,每次点击 Programmer按钮,
弹出烧写对话框,如图所示,每次都是弹出一个空的对话框,需要选择
要烧写的文件,并且烧写的Chain文件都加一,烧写几次由Chain就加1,
虽然能正常烧写,但是很烦人,度娘也找不到答案。
但是有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次烧写都不必重新选择烧录文件。
何解?请教高手。

网友:
在File里保存一下试试

楼主:
保存了也不行

楼主:
经过摸索,问题解决了,
关闭Quartus,再重新打开就行了。可能是个BUG吧。

楼主:
5分送给2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