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10.4 编译提示(已解决)

楼主(2014-01-22):
如图,请问是啥问题.图片不能上传
提示 syntax error,编译能通过,运行也正常,不能设断点

    __interrupt VectorNumber_Vtpm2ovf void TPM2_OverflowISR(void)
{
        (void)TPM2SC;

        TPM2SC_TOF = 0;

        if ( (  RemoteSendStatus <= RMT_SEND_STOP )&&( RemoteSendStatus > RMT_SEND_NON ) )
        {
                RMT_Send();
        }
        else
        {
                RemoteSendStatus = RMT_SEND_NON;
                TPM2OFF;
        }
}

网友A:
您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有错误,一般是不能编译通过的。所以还请你尽量将图片上传,或者工程上传也行。

网友:
不要在运行的时候设置断点,先暂定然后设置断点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有错误,一般是不能编译通过的。所以还请你尽量将图片上传,或者工程上传 ...

LL16的芯片,论坛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B:
是不能够设置断点还是可以设置断点,但是断点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能够设置断点还是可以设置断点,但是断点进不去?

可以设置断点,但是有的地方不能设置

论坛图片上传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断点,但是有的地方不能设置

论坛图片上传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

你好,我在RM中看到这句话: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去掉所有断点,就在你之前说不行的地方加上一个断点调试看看。
期待你的进一步测试结果!

楼主:
你好,断点现在可以设置了,但是不止一个,运行也正常,但编译器提示有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断点现在可以设置了,但是不止一个,运行也正常,但编译器提示有警告 ...

那是三个。
警告没有关系的,你再编译一下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