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版本参数变来变去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22):
有时候,硬件版本:1.2 固件版本:1.1;
有时又如图:

网友A:
同问。。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楼主是否使用WIN7 64位。如果是的话,请改成32位的电脑试一下。

由于64位的签名问题,目前暂 ...

我的Win7 X86,你这么一说,我特意去找了台XP电脑测试,发现功能正常。
麻烦你测试确认Win7 32位的平台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也是这样。。

你操作系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in7 X86,你这么一说,我特意去找了台XP电脑测试,发现功能正常。
麻烦你测试确认Win7 32位的平台兼 ...

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在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只在64位的系统上发现问题。
win7 32位没发现问题。

我这有作者电话。另,进一步测试:XP仅”测试“功能正常,实际测一轮之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
win7 32位。用xp也测试了,也不正常,版本号总变,采集偶尔能有显示。已经联系了客服,正等待技术人员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作者电话。另,进一步测试:XP仅”测试“功能正常,实际测一轮之后,就不正常了。

对。我也是xp下,第一次采集有用。。

网友C:
试下这个
关闭win7 64bit数字签名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下这个
关闭win7 64bit数字签名的方法

谢谢了,我用的是xp.

网友(2014-03-02):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楼主是否使用WIN7 64位。如果是的话,请改成32位的电脑试一下。

由于64位的签名问题,目前暂 ...

莫大,我的是win8 64位,怎么装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