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试一个电子产品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4-01-22):
一个电子产品需要什么样的仪器能测试出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并且能得到相关的数据。如果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经过仪器测试都通不过,需要根据仪器测试出的数据进行相关修改,直到通过为止,谢谢。

网友:
温度、湿度、振动等等,参考国标、厂标,你也可自定义标准

网友:
要模拟各类复杂应用环境,还要连续运行很久做烧机实验等等,麻烦的很。

楼主:
主要的仪器仪表都需要用到什么?谢谢。

网友:
什么是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
可靠性方面要做高低温和负载试验;
抗干扰方面要做快脉冲干和电磁扰试验。

楼主:
高低温和负载测试这个相对来说容易知道怎么解决,抗干扰方面要做快脉冲和电磁干扰试验。这两个方面需要用到什么仪器,能说得具体一点吗?能测出数据吗?能根据测出的数据进行相关方面的修改吗?谢谢。

网友:
群脉冲 发射器

网友:
可靠性?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网友:
占位听讲

网友:
如果连什么是可靠性都不知道的话,还测试什么可靠性呢?

网友:
到某类机构,每分钟几百,有专门的仪器的.

网友(2014-10-29):
据说用接触器的线圈引线缠上被测板,然后通断电源就可以测试,我测试的时候是直接拿一个100VA变压器,放在测试对象旁边,不停的通断电

网友(2022-12-09):
引用 楼主:
高低温和负载测试这个相对来说容易知道怎么解决,抗干扰方面要做快脉冲和电磁干扰试验。这两个方面需要用到 ...

你好。请问下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有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