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整流后开机瞬间电压大

楼主(2014-01-23):
变压器整流滤波以后在开机的瞬间电压大要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
串个大电感

楼主:
电感得多大的

网友:
这不可学啊,难道你没有用电容滤波。

楼主:
已经整流滤波了

网友:
如果几十A的话 参照一贯的PUD的做法

楼主:
估计是滤波电容大了 那天换个小的试试

网友(2014-04-25):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滤波电容大了 那天换个小的试试

滤波电容大了,应该是电流大,而不是电压大

网友:
滤波后是电流大的哦,电压大是不是因为有接触不良造成的,因为变压器通电的瞬间反向电势很高,如果有接触不良重复接触就有可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