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 lpc1114 jlink下载失败

楼主(2014-01-23):
Keil 时出以下错误:
JLink info:
------------
DLL: V4.40c, compiled Jan 24 2012 09:30:33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Aug  1 2012 13:40:47
Hardware: V8.00
S/N : 20100214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Target info:
------------
Device: Cortex-M0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1,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4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CH  (Flash=F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DH  (Flash=E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FH  (Flash=EFH  Required=00H) !
Verify Failed!

网友:
JTAG speed: 200 kHz

网友:
是不是芯片型号选的不对呢,我记得LPC1114在MDK里边有好多个型号,不行的话就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擦除和写入操作都已成功,只是校验出错了,楼主换个板子试试,或者象2楼建议的,降低JTAG速度再看一看。

网友A:
TCK(pin 9)low, but should be high,please check the hardware;
终究是因为lpc1114之前调试时将加密位使能,导致LPC1114不能下载程序,不能调试,也没有运行。
解决方法:
在烧写程序前P01口接GND!然后再下载,调试,OK。

网友(2014-06-11):
引用 网友A:
TCK(pin 9)low, but should be high,please check the hardware;
终究是因为lpc1114之前调试时将加密位使 ...

楼主是用ISP方式擦除的吗?

楼主(2014-07-22):
不好意思,之前忘记回复了,已经解决,可能因为下载线太长的原因,降低频率之后,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