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三合一同步整流移动电源方案

楼主(2014-01-23):
近年来,数码产品机型越来越小巧轻薄,显示屏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耗电量越来越大,然而电池却越做越小。一个移动电源可解决手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众多数码产品的多次充电,特别在野外断电的情况下即可为数码产品续航!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推算,仅去年6月1日至今年5月31日,移动电源销售总额便达125亿元,预计未来5年移动电源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
本方案采用芯海自主研发的OTP单片机CSU8RP3427作为系统主控芯片管理整机充电和放电全过程。方案具有效率高,纹波小、系统安全性、稳定性高的特点,由于主控芯片具有基准电压校正功能,可保障批量生产时的一致性。相对传统的分立方案和硬件三合一方案,芯海同步整流三合一方案兼顾了效率高、发热低、成本低等需求。

方案特点:

输入5V/1A;输出5V/2.1A
自动负载检测,充电USB插入检测功能
具有边充边放功能
具有过流降压功能
具有双口单独限流功能
2A输出纹波小于100mV
保护机制:过放保护,过充保护,短路保护
按键,电量显示,照明灯等功能可定制
系统静态功耗小于20uA

充电性能:
输入电压5V/1A
恒流:电池电压≥3.0V时:800mA±50mA
恒压:4.2V±1%
判断饱和条件:电压≥4.2且电流≤90mA

放电性能:
带载输出电流:5V/2.1A
放电效率:3.7V@1A平均效率≥87%,3.7V@2A平均效率≥85%
过流保护:USB≥2.3A过流保护
输出纹波:3.7V@2A纹波小于100mV
输出截止电流:50mA±30mA

LED灯显示:
电压<3.0V,关机
3.30V<电压<3.45V,LED1闪烁
3.45V<电压<3.65V,LED1常亮,LED2闪烁
3.65V<电压<3.85V,LED1,LED2常亮,LED3闪烁
3.85V<电压,LED1,LED2,LED3常亮,LED4闪烁

按键:
输出休眠模式之下,短按按键,显示当前电量5秒后LED关闭;同时输出打开,如无负载,8秒之后关闭输出。
连续两次短按按键,照明灯亮,再连续两次短按按键,照明灯灭。

电池保护板:
过充保护电压:4.2V±50mV
过放保护电压:3.0V±50mV

功耗:
整机静态功耗:≤20uA

方案设计难点:

(1)纹波要求
纹波是移动电源的重要指标,如果纹波太大,对手机充电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甚至会损坏手机。所以对于移动电源来说,纹波做得越小越好。
移动电源的纹波跟PWM的速度息息相关,PWM速度越快,相对纹波可以做得越小。芯海自主研发的CSU8RP3427是专门针对移动电源而开发的芯片,PWM速度可以达到32MHZ,对纹波性能的提高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本方案采用的是两个47uF的陶片电容并联,USB口端接2.2uF的陶片电容,3.7V@2A的纹波最小可以达到90mV

(2)效率要求
放电效率也是移动电源的重要指标,如果放电效率提不上去,功能做得再好对于移动电源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进行PCB布板时,通过大电流的充电线路和放电线路,器件尽量靠近一些,线尽量短、粗(尽量达到2.4mm以上),尽量在同一层。如果由于板子所限,也要优先考虑这些网络线路,因为关乎整个系统的电能转化效率。
系统里面有几个发热元器件:电感(L1)、二极管(SS34)、8205、、DW01,主控IC应该尽量远离发热源,电感背面尽量不要摆放有源器件、铺铜。
本方案采用的是同步整流的方式进行放电管理,对整体效率的提高起到比较好的作用。3.7V@1A平均效率≥87%,3.7V@2A平均效率≥85%

(3)最小放电电流要求
市场上的移动电源对于最小放电电流要求在50mA±30mA,如果采用 0.05Ω的采样电阻,对应的就是2.5mV的电压点。如果MCU的ADC精度达不到要求或者性能不稳定,对于最小电流的采集将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CSU8RP3427自带的SAR_ADC精度可以达到12位,完全可以满足小电流采集的要求,而且还带有自校正的内部参考电压功能,内部参考电压精度可以精确到1%以内,也对批量生产的一致性起到比较好的保障作用。
本方案采用CSU8RP3427作为主控芯片,最小电流可以做到50mA±30mA,而且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
预计未来5年移动电源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

这个市场基本上给做烂了,现在还跟进去恐怕不好脱身了

网友A:
lz 这电感封装做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这电感封装做小了吧,

同感!

网友:
明明是MCU主频,32MHz?

网友B(2014-03-05):
是硬件的,还是软件固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硬件的,还是软件固化的

软件的。。。

网友C:
方案特点:

输入5V/1A;输出5V/2.1A

这个难道掌握了超能力?

网友(2014-05-30):
不知道价格有没有诱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案特点:

输入5V/1A;输出5V/2.1A

比如输入2个半小时输出只能1小时,这样可以理解了吧

网友(2014-08-21):
移动电源方案IC ,优势出货,有需求请联系我。 谢谢!q:909730797

网友D:
资料上好评。但是升压输出那块保护不够

楼主(2014-10-02):
引用 网友D:
资料上好评。但是升压输出那块保护不够

升压部分您觉得再增加哪些保护更好些?

网友(2015-04-09):
这个要不要自己写程序进去的?

网友(2016-02-15):
芯海三合一方案目前市占率较高,芯海一级代理,Q2920952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