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ADC的参考电压选取标准,感谢。

楼主(2014-01-23):
STC 60S2的片子,3.3V供电,内部ADC参考电压一般选取多少合适,是以什么标准来选择参考电压。非常感谢。

网友:
stc的AD的参考电压不都是电源电压么?

选择参考电压:

1.需要转换电压的范围。需不需要接电阻分压神马的。

2.电压分辨率。即AD最低位变化1所对应的模拟电压变化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