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 float型数据的疑惑

楼主(2014-01-23):
请教下各位大侠,我在使用Winavr写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原程序如下:
         float t1;
        long PT100ValueRead;

        PT100ValueRead=AD.Deal[1];//从AD滤波过的的值,这两个变量都是long型 的
        t1=(float)TEMP.PT100ValueRead*(10000.0/(10000.0+127.0-(float)TEMP.CalPT100Cur));//R=R(测量)*[100/(100+C2)]//零度补偿
        PT100Value=(long int)t1;//PT100Value是long型变量,定义的全局型,定义在一个结构体中
        //下面还有很地方用到PT100Value这个变量,

编译时出错信息如下图所示:

我只要注释掉PT100Value=(long int)t1;   编译时就没有错误提示了。我头都搞晕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A:
1,long 和 float都是32位,但存储格式压根不一样。2,编译器的出错信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ong 和 float都是32位,但存储格式压根不一样。2,编译器的出错信息是什么? ...

我已经上传了编译出错的信息了,麻烦你看下是什么问题啊。

我单独定义一个变量,再将float型强制转换为long型没有问题了,因为我的程序中后面还有很多地方用到这个long型变量,只要后面用到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B:
编译后超过flash的空间80个字节,avr的浮点运算是靠软件模拟的,浮点库会占用不少flash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后超过flash的空间80个字节,avr的浮点运算是靠软件模拟的,浮点库会占用不少flash空间的。 ...

请问下,我要做浮点运算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想办法减少flash占用,优化代码,优化算法,比如用整型运算代替浮点,10.12×3的可以变成101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减少flash占用,优化代码,优化算法,比如用整型运算代替浮点,10.12×3的可以变成1012×3。 ...

确实,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原来写的程序将Flash几乎占满了,所以用一个浮点运算就会超出Flash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