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逻辑分析仪支持win8吗?

楼主(2014-01-23):
现在有很多笔记本都是win8的系统了,请问能支持win8吗?

网友(2014-03-02):
同问,我买了回来,不知道win8上用那个驱动

网友:
我的win7 64位装不上驱动。

楼主:
win7的64位可以安装驱动的。只是WIN8有问题

网友:
没有声明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的64位可以安装驱动的。只是WIN8有问题

反正我的装不上,在xp下没问题

网友:
我在WIN7 X32和X64都试了,装不了,老报错

网友:
驱动倒是能装上  设备中显示运行正常  就是上位机软件不识别。 只能等待中了。

网友:
看来WIN8中真的运行不了了,可惜了,最近正在找个逻辑分析仪想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