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要做图像采集和压缩,现在初步有几个方案,请大神...

楼主(2014-01-23):
有两个要求,压缩后输出的 图像数据为500k/s,然后板子不能做的太大,大概9cm*6cm这么大,开始考虑的是用arm9或者arm11加摄像头用H.264编码,好像arm9、arm11他们的外围电路比较多,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然后又想到用OV7725 +ov529+一个stm32做控制器,输出格式为MPEG-4,但是不知道这种压缩方法能不能满足输出数据为500K/s还有一种方案是用OV7725+MG2580,好像这个资料比较少,不太好入手,MG2580外围电路也不见得少,请高手都来谈一谈哪种方案合适,或者推荐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A:
表示好羡慕这样的学校哦。。我们学校都没有实物的。。

网友:
直接上海思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有资料的,至少你可以在上面修改的,目前先做出来。如果没有资料,叫天叫地都不应,到时就~~~

网友C:
海思的处理器在哪买啊

网友D:
搞个FPGA是不是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好羡慕这样的学校哦。。我们学校都没有实物的。。

当你发现做不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FPGA是不是更好呢?

不会FPGA,我是做嵌入式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有资料的,至少你可以在上面修改的,目前先做出来。如果没有资料,叫天叫地都不应,到时就 ...

我是看现在用ARM9或者ARM11做得比较成熟了,本来是打算哪个开发板做的,结果我老师说用ARM9和ARM11做的话资源太多,板子做不小,所以很纠结啊

网友:
LZ能不能买到片子,拿到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现在用ARM9或者ARM11做得比较成熟了,本来是打算哪个开发板做的,结果我老师说用ARM9和ARM11做的话 ...

对啊,他们还要分内存,FLASH,MCU,光这块你那板子就够呛了~
还有问一下OV529是MP4输出的吗?没看到这样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FPGA,我是做嵌入式方向的

嵌入式也有做FPGA的,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他们还要分内存,FLASH,MCU,光这块你那板子就够呛了~
还有问一下OV529是MP4输出的吗?没看到这样 ...

OV529这个压缩编码芯片 它是MPEG-4标准的编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海思的处理器在哪买啊

找他的代理 啊,
http://www.hisilicon.com/cn/sale-management/sales.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现在用ARM9或者ARM11做得比较成熟了,本来是打算哪个开发板做的,结果我老师说用ARM9和ARM11做的话 ...

9cm * 6cm 还做不好? 海斯绰绰有余。

楼主:
请问一下海思有哪些芯片做这个H.264编码比较成熟啊,资料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9cm * 6cm 还做不好? 海斯绰绰有余。

好像这个板子的大小我估计错了,更小一点,今天我老师说只有矿泉水瓶底那么大

网友:
Hi3518的资料

网友:
可以看看我这个板子合不合适,,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771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OV529这个压缩编码芯片 它是MPEG-4标准的编码

我没有用过这个529,我看了一下,它是包含了一个JPEG ENCODEC,你说的MPEG-4是指这个吗?那为什么不用OV2640呢?

网友:
百度无线音乐盒+罗技c300摄像头
说笑的

上某宝找个叫 易拍录 的买家,要个hi3520模块,再要个sdk,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找他的代理 啊,
http://www.hisilicon.com/cn/sale-management/sales.html

买个样片还要找代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样片还要找代理么。。。

淘宝就有

网友:
买个小度耳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发现做不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了。

现在玩智能车已经深深的有体会,,   楼主加油吧。。不要忘了最后上传作品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