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新人求助

楼主(2014-01-23):
淘得ZLG的SmartARM2200开发板(以下简称:开发板)一块,想学习学习,网上搜的一篇关于ZLG-boot下载文章,读来困惑,在这求教了,先谢了。
如下图片,在什么软件环境下“打开FlashDown.....” ?(图片下边是资料中的程序,后缀是.mcp)

网友:
ADS1.2吧

楼主:
谢谢。我试了,在ADS中,可以打开FlashDown.mcp,但那句“并进入AXD”如何理解?我又打开AXD,但“全速运行”什么程序呢?

网友A:
按那綠色小三角符號就是了

execute菜單內有調試命令(全速、單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那綠色小三角符號就是了

execute菜單內有調試命令(全速、單步等)

原谅新人很菜,问题可能很多。全速运行知道了,是指运行“FlashDown.cgp”,但它与打开AXD环境有关系?操作是否应是:在ADS里打开FlashDown,同时打开AXD,全速运行FlashDown。(顺便问:开发板只有串口连了PC串口,不需要JTAG等连接吧?)

网友A:
太菜了,建議先看書、教程等

調試怎麼能不接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菜了,建議先看書、教程等

調試怎麼能不接JTAG???

哈哈,朋友莫怪,的确很菜呀。原本以为类似C51单片机,有开发板,PC通过串口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就可以运行,看来要复杂些。所看到的书、教程,在讲起步这部分都太理论了,都没想到一个从“零”起步(如何将PC机与开发板连接,哪项连接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如此连接等等)的学习,基本看的是云里雾里的。而且ADS、IAR、MDK都有讲的,没一个公认初学者应该(建议)学的,我也是因以前用keil,才准备从MDK入手学习的,因无人指点,所以一时半会还难上路呀。
言归正传,看到有调试环境、下载环境一说,但没搞明白下载为什么需要“环境”?开发板为什么要接JTAG调试呢,不能像C51开发板那样在PC机keil里编译、调试吗?

网友:
ADS太老了。
换个新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