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可调电源,参数内详

楼主(2014-01-23):
请大家推荐一款可调电源。0~30V,5A的。线性的或者纹波小的开关也行。
不过,我认为开关电源的可调电源纹波不会小于线性的。
最重要的,是带有确认输出开关。就是开关打开后不会输出,需要再按一下输出键。
数控不需要。淘宝上能买到的。

价格范围:0~30V,5A的线性电源淘宝上300不多,多个输出开关最多也就300左右吧?

网友A:
300元的应该是很多场合不能用的……如调试精密脆弱的低压电路。
原因是开合瞬间可能会有高压脉冲出现在输出端……我以前是受够了,所以针对常用的电压分别用7812,7805,LM1117搭了个可以外供12V,5V,3.3V的小板,比什么电源都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元的应该是很多场合不能用的……如调试精密脆弱的低压电路。
原因是开合瞬间可能会有高压脉冲出现在输出 ...

所以我说需要一个确认输出键,一般在数控电源上都有。但线性电源,就多带这么个按键就很少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元的应该是很多场合不能用的……如调试精密脆弱的低压电路。
原因是开合瞬间可能会有高压脉冲出现在输出 ...

顶你,受够了。于是买了个安捷伦的,MD天下太平了

网友B:
推荐二手的pan35-5,价格在550,完全符合你,线性电源纹波好像在5mv,我是用pmc18-3的测试的,pan35-5的没测试,应该比3a的要好。

楼主我有pmc18-2a的110v输入的,多余的,有意向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二手的pan35-5,价格在550,完全符合你,线性电源纹波好像在5mv,我是用pmc18-3的测试的,pan35-5的没 ...

谢谢,价格能接受,日本菊水的是吧?知道,但不太熟悉。我了解一下。
不过马上就放假了,具体咱们年后再说。不急,不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价格能接受,日本菊水的是吧?知道,但不太熟悉。我了解一下。
不过马上就放假了,具体咱们年后再 ...

对,非常不错的!你可以去38度里搜搜就可以了

楼主:
顶起,还有没有其他的。主要是带输出开关但。菊水的550是二手最低价,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