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三极管电路能够将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变成脉冲信号

楼主(2014-01-23):
请教无所不能的坛友,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电路,能够将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转换成一个脉冲信号?

输出信号,默认是高电平。当上升沿或下降沿来了之后,输出一个脉宽大概为50ms~100ms左右的低电平,然后又恢复为高电平

我想用延时来实现,可弄出来的只是上升沿或下降沿的延时。并没有变成脉冲

网友:
微分,然后用单稳态电路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的电路可以满足LZ的各种要求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复杂 电容耦合过就是微分了,再接一个三极管整形就是脉冲了。三极管b作两个电阻作分压调整脉宽。

网友B:
不用三极管:异或门输入两脚接电容两端,输入接任任意一端。

楼主:
非常感谢 3DA502

我心急没说清楚,我的信号源是开关来的。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个方式,换了一个SPDT开关来实现了。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复杂 电容耦合过就是微分了,再接一个三极管整形就是脉冲了。三极管b作两个电阻作分压调整脉宽。 ...

谢谢 babysnall

受你的启发,我试了这个更简洁的电路,比我那个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三极管:异或门输入两脚接电容两端,输入接任任意一端。

因为是要用洞洞板临时搭一个电路出来用的。所以用三极管会比较方便一些。用异或门那还得去找IC了

楼主:
谢谢 JQ_Lin

这个图更规范了,用的电容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