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AC-DC降压模块是隔离型的,会比三端稳压78系列好吗(...

楼主(2014-01-23):
本人没玩过开关电源,对此知识一穷二白,以往我的单片机产品使用的都是变压器+整流+7812进行供电。
看到淘宝有降压模块,不贵6-9元不等,便买了三个回来,还真能用。就是不知道此类电源模块的性能和7812三端稳压相比,纹波系数和稳定性如何?
有哪个朋友做过此类的模块,麻烦给个介绍和建议,最好有电路图提供。

以下是商家的描述:
本电源为隔离型模块电源,具有温度保护、过流保护及短路全保护,高低压隔离,AC85~265V宽电压输入,431精准稳压DC12V输出,体积小巧,性能稳定,性价比高
输入电压 AC 85 ~ 265v 50/60HZ
输出电压 DC12V(±0.2V)
输出电流 450mA
功    率 5W
外观尺寸 : 长宽高 30*21*19(mm)

图1
图2
图3

其中有个8脚的贴片IC,型号为THX208 1226,估计是高压部分的电源IC。
有个4脚的IC,型号为MB6S,估计是高压整流的硅堆。
还有个4脚的IC,型号为2701 345,估计是光耦。
其它还有个3脚IC,型号为431,估计就是稳压IC了。
模块上的IC基本上就是这些了。不知道哪个朋友有这类资料,请提供一下类似的相关电路图。
刚刚到手,还没有进行几天几夜的连续工作,不知道稳定性和发热性能如何,大家说说值不值得购买和应用在产品上?

网友:
两种东西, 相当于变压器+7812, 纹波什么的肯定会比变压器差些

网友A:
这个应该是LED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LED电源吧

不一定都用在LED电源上,其它负载都可以使用,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400MA即可,目前可以带动我的产品和一些12V的电器上,貌似还不错。体积真的很小巧,完全可以放入空闲地方。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开关电源,与传统的变压器+稳压器相比,主要有以下两个缺点:
1. 纹波
2. 稳定性。
当然优势也是有的,便宜,体积小等等。

网友:
ACDC模块: 体积小,效率高,价格低,纹波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开关电源,与传统的变压器+稳压器相比,主要有以下两个缺点:
1. 纹波
2. 稳定性。

LS两位可否提供一下相关电路图,或资料,在这方面,我是个空白,无从下手。

网友:
基本上就是6L说的

网友C:
抗雷击差,普遍沒有工频变压器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抗雷击差,普遍沒有工频变压器可靠

工频变压器对供电电压要求太严,宽电压太费劲比如AC180-260V

网友:
查看  THX208 DATASHEET 有標準線路, 我測過5v 10顆 10天,不關電 沒事(負載 1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频变压器对供电电压要求太严,宽电压太费劲比如AC180-260V

工频变压器隔离然后再开关电源,比如2576之类的

反正在我们的这个行业(断路器),直接采用开关电源的,防雷做的再好一个雷就一大片坏掉的。
用工频变压器即便不加防雷措施,也极少有雷击坏的

网友:
楼上正解,低压开关电源效率高,可选小功率的变压器,成本控制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