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导通电压

楼主(2014-01-23):
最近准备做个 过流保护的东东    当电流达到阀值之后   用IGBT 关断总电源           电压  36V    电流25A  控制IGBT导通电压 15V   以前没接触过IGBT    求推荐一款IGBT

网友:
建议用VMOS。

楼主:
能具体推荐下么 主要是  导通电压  要15V  我看大部分导通电压 都要20V

网友A:
拆个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看。

拆过  一个  没有IGBT 呢   具体啥牌子的我也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没IGBT

网友:
VMOS大多在6V多,最佳12V。

网友:
显然,楼主连M O S 都没怎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