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RTT提2点建议

楼主(2014-01-24):
1.可否加入UCGUI或者EMWIN的支持,因为大部分人都比较熟练,而且学的人又多,又比较好用
2.加入小型的JAVA虚拟机支持,我记得AVR有开源JAVA虚拟机项目,ATMEGA8可以跑简单的JAVA程序

楼主:
可以向手持式发展

网友A:
欢迎lz提供相关组件代码

网友:
RTT我认为应该是来用的,java那个东西在嵌入式里面我不认为有用处,起码在M系列的单片机里面没有实际用处。

网友B:
谢谢建议,基于RealBoard 4088,农神已经移植了emWin

java虚拟机就暂时不考虑了,因为java的专利、许可等等的搞不明白呢。RealBoard 4088上到时会支持JavaScript,后面看看是否可以把UI和JavaScript结合起来,这样可以用UI builder工具做些很有意义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lz提供相关组件代码

我水平不够啊   很多想法都实现不了

网友:
emWin收费又闭源的,必要加入

网友:
RTT的GUI我们默认配RTGUI,RTT自己的GUI,虽然还不够强大,但会慢慢优化和改进。关于emwin,因为这个是收费的,而且只有lib,只对一些特定的mcu能免费使用,所以RTT这边暂时是提供一个可以扩展的接口,而不会加入在标准配置中,由用户自己去整合。我们会在官方的realboard4088板子上提供emwin移植的例程,因为LPC4088是可以免费使用emwin的,对于其他板子,我们暂时不会提供,考虑到版权问题。用户可以参考4088板子的移植去整合到其他板子上。关于java,这个估计效率不行,而且如果搞个只能执行简单的java程序的话,那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东西大家都是要实用的,不是只玩玩。对于其他语言的扩展,我们已经有对lua脚本语言的支持,在4088板子上跑lua还是很好的,还有现在也在搞javascript的支持。对于RTGUI,现在已经有可视化设计器,类似ucGUIBuilder那也的设计工具,可以可视化设计并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
RTT要是搞个可穿戴的demo就牛逼了,研究了的人会很多。例如peb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建议,基于RealBoard 4088,农神已经移植了emWin

java虚拟机就暂时不考虑了,因为java的专利、许可等 ...

听说RTT下一步准备弄出个多核CPU同时运行多个操作系统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

网友:
新技术很多,社区开发也是发散思维的方式,所以就看社区大家如何玩了

网友:
希望加入物联网和智能家居的概念在我们的4088开发板里面,这样,又会网罗一些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