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加密后,必须用5伏才能烧写,是吗

楼主(2014-01-24):
为什么,大家是这种情况吗。

如果ENable配置位的CP,在3.3伏的时候烧写芯片,就会提示: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120a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
PIC烧写VCC3.3V是够的,VPP要12V

楼主:
嗯,没加密之前3.3伏可以烧写,加密之后要5伏,12伏那个是编程器自动产生的吧

网友(2014-04-16):
我遇到过,山寨PICKIT2烧写加密过3V3供电的12F683失败,5V可以。

网友:
12F系列只要写过的都需要5V才可以擦除!
在手册里面写有的!特别是编程手册,3.3V下是无法擦除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