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历程 中switch case用法不解

楼主(2014-01-24):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10)        // Efficient switch-implementation
  {
    case  2:  break;                        // TA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TA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
}
这段代码switch (TAIV, 10) 这里是什么意思?

网友:
IAR编译器手册中应该有说明,这是针对430中断向量的优化写法,可以生成很高效的代码。

网友:
逗号运算符

网友:
是逗号运算,这不就是固定值判断嘛,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确实不解

网友A:
补充一下,二楼说的有问题。优化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10))
{
case 2: P1POUT ˆ= 0x04;
break;
case 4: P1POUT ˆ= 0x02;
break;
case 10: P1POUT ˆ= 0x01;
break;
}
}

网友:
以后发代码,请使用插入代码?OK?

楼主:
什么意思 请您解释下~

网友:
IAR 430 特有的代码。。。很好用,针对寄存器位的SWITCH语句

网友:
用于生成跳转表?

网友:
就是TAIV是10以内的偶数时才进入switch判断

网友(2015-01-08):
同样求解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二楼说的有问题。优化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

他那个应该是封装的一个函数 然后返回1以内的偶数值吧 我没看源文件 我只是猜测

网友:
小于等于10以内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