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enc28j60做网络通信,数据接受是放在主函数还是中.....

楼主(2014-01-24):
用stm32+enc28j60做网络通信,数据接受是放在主函数还是中中断中??
我现在是放在主函数中,执行效率不是很高,因为主函数有其他模块。。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数据接收肯定是放在中断中啊,放在主循环中怎么能保证不丢数据?

网友A:
中断效率高  再加个fifo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效率高  再加个fifo就更好了

用什么中断呢

网友:
用接收数据时肯定有中断标志,主要看你用什么协议协议,网络的应该是tcpip,这个没有搞过。。。但是stm32 一般都是spi与外设通信。。。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请教下楼主解决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