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a 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4-01-24):
新买了一个128a的板子,发现以前写的程序无法正常运行了,于是测试了一下,发现程序无法进入中断。
于是写了一个定时器产生中断控制led的简单程序测试一下。
不知道和板子的熔丝位什么的有没有关系,反正正常的io控制没有问题。
使用的软件是iccavr
小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28v.h>
int flag_led = 0;

void PORT_Init()
{
        PORTA = 0xff;                //A口为输出
        DDRA  = 0xff;
}

void TIMER0_Init()
{
        TCCR0 = 0x07;    //1024分频
        TIMSK = 0x01;    //定时器0溢出中断
}

void main()
{
        PORT_Init();
        TIMER0_Init();
        SREG = 0x80;
        TCNT0 = 0;

        while(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10
void timer0_ovf(void)
{
        TCNT0 = 0;
          flag_led=flag_led+1;
          if(flag_led==30)           //使用8m晶振,30*1024*256=7864320,大约是1s的时间
,          {
            flag_led=0;
                PORTA=~PORTA;
          }
}

A口连接了几个led灯。

如果使用延时的程序控制led则正常运行,说明板子也没有坏,io口没问题,但是感觉中断有问题
有没有人讨论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开启中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启中断了吗?

SREG = 0x80;

这个不是开启中断的吗

网友B:
硬件没问题就去看数据手册吧。另外,有库的话就没这些问题了。

网友A:
定时器没有中断开关位吗?你只是开了总中断开关吧,虽然我没用过a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没有中断开关位吗?你只是开了总中断开关吧,虽然我没用过avr

TIMSK = 0x01;
这个是开定时器溢出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问题就去看数据手册吧。另外,有库的话就没这些问题了。

就是不能确定是不是硬件的问题,程序都是原来写好的,换了个板子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能确定是不是硬件的问题,程序都是原来写好的,换了个板子就不行了 ...

如果循环延时可以的话就不会是硬件的问题了,除非CPU坏了。

楼主:
调整了一下熔丝位,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至少说一下哪里的熔丝得改正,让后来人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