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条腿变压器

楼主(2014-01-24):
变压器上标志性信息无。
红色胶布和黄色胶布,是标志初次级线圈么?
8条腿,可以变不同的电压么?
该怎么区分?

网友:
输入端接上交流电压,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呗,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有些变压器,为了适应110V和220V通用,初级线圈会分两部分绕制,串联就是220V用,并联就是110V用,用一个2×2的专用开关就可以做切换。这两部分也有两种绕法,一种是先绕一半,中间出头,再绕剩余的一半,这个方法对漆包线要求低些,但是并联之后的两组线存在铜阻差异,效率略差些,不过一般也没事;还有一种是双线并绕,对漆包线绝缘要求比较高,做输入倍频倍压测试,质量差的,很容易匝间飞弧,甚至击穿。

输出端4脚,是有2个绕组,分别需要不同电压。

网友:
变压器都是自定义的,没有手册可以拆一个……

网友:
掰开一点看线径,细的一般是初级

网友:
用万用表量电阻也能出来吧

网友:
8条腿吗,我怎么只看到4个

网友(2014-03-09):
如果是降压变压器,线径较细的一般是初级;升压变压器反之亦然。

网友:
就是4条腿,两个220v输入,两个低压输出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降压的电阻大的是初级。次级电阻越小电压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