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enc424j600吗?求驱动

楼主(2014-01-24):
谷歌上找了代码,但是没有说使用模式匹配接收,现在用的是混乱接收模式,导致所有数据都接收,会造成网卡接收出现问题,我用中断接收,会出现无法进入中断的现象,也就导致数据无法接收。网卡的发送还是正常。

以下是谷歌上的代码:并未开启混乱模式,不知道他怎么做接收处理的。

void enc424j600Init(void) {
    //Set default bank
    currentBank = 0;

    // release CS
    ENC424J600_CONTROL_PORT |= (1 << ENC424J600_CONTROL_CS);

    sbi(ENC424J600_CONTROL_DDR, ENC424J600_CONTROL_CS);
    sbi(ENC424J600_CONTROL_PORT, ENC424J600_CONTROL_CS);

    sbi(ENC424J600_SPI_PORT, ENC424J600_SPI_SCK); // set SCK hi
    sbi(ENC424J600_SPI_DDR, ENC424J600_SPI_SCK); // set SCK as output
    cbi(ENC424J600_SPI_DDR, ENC424J600_SPI_MISO); // set MISO as input
    sbi(ENC424J600_SPI_DDR, ENC424J600_SPI_MOSI); // set MOSI as output
    sbi(ENC424J600_SPI_DDR, ENC424J600_SPI_SS); // SS must be output for Master mode to work

    // initialize SPI interface
    // master mode
    sbi(SPCR, MSTR);
    // select clock phase positive-going in middle of data
    cbi(SPCR, CPOL);
    // Data order MSB first
    cbi(SPCR, DORD);
    // switch to f/4 2X = f/2 bitrate
    cbi(SPCR, SPR0);
    cbi(SPCR, SPR1);
    sbi(SPSR, SPI2X);
    // enable SPI
    sbi(SPCR, SPE);

    // Perform a reliable reset
    enc424j600SendSystemReset();

    // Initialize RX tracking variables and other control state flags
    nextPacketPointer = RXSTART;

    // Set up TX/RX/UDA buffer addresses
    enc424j600WriteReg(ETXST, TXSTART);
    enc424j600WriteReg(ERXST, RXSTART);
    enc424j600WriteReg(ERXTAIL, RAMSIZE - 2);
    enc424j600WriteReg(EUDAST, USSTART);
    enc424j600WriteReg(EUDAND, USEND);

    // If promiscuous mode is set, than allow accept all packets
#ifdef PROMISCUOUS_MODE
    enc424j600WriteReg(ERXFCON, (ERXFCON_CRCEN | ERXFCON_RUNTEN | ERXFCON_UCEN | ERXFCON_NOTMEEN | ERXFCON_MCEN));
#endif

    // Set PHY Auto-negotiation to support 10BaseT Half duplex,
    // 10BaseT Full duplex, 100BaseTX Half Duplex, 100BaseTX Full Duplex,
    // and symmetric PAUSE capability
    enc424j600WritePHYReg(PHANA, PHANA_ADPAUS0 | PHANA_AD10FD | PHANA_AD10 | PHANA_AD100FD | PHANA_AD100 | PHANA_ADIEEE0);

    // Enable RX packet reception
    enc424j600BFSReg(ECON1, ECON1_RXEN);
}

网友:
设定好mac地址

网友:
不知道LZ调试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