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统计开关门次数的小模块

楼主(2014-01-24):
    因为属于独立于冰箱的模块,所以初步的想法是利用冰箱开关一次门,里面的灯就会亮灭一次,所以用光耦光敏电阻什么的因该是可以有的思路,单片机再搭配比较大的flash扩展,再加时钟芯片和电池(每次开关门的时间最好也能记),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和方案最摇摆呢,菜鸟求神,跪求挽尊。

网友A:
用干簧管和磁铁(这种方式最省电了,触发单片机休眠中断),单片机选用低功耗,电池供电,430首选

网友B:
你是准备放冰箱里面吗?里面的低温、潮湿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低温的电池如何选择?

网友C:
弄个光电池,放灯泡下面,给430供电。
430:开机-》记录-》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个光电池,放灯泡下面,给430供电。
430:开机-》记录-》结束。

这个不错,最好是胶封。

网友D:
网上买一个 手动电子计数器 回来把开关换一下就完了,多简单啊   还带数显呢

网友:
樓上英明 借雞生蛋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干簧管和磁铁(这种方式最省电了,触发单片机休眠中断),单片机选用低功耗,电池供电,430首选  ...

这个可能重复性比较差吧,可能每个冰箱都要单独设计机械触发部分,单片机确实用430不错,三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准备放冰箱里面吗?里面的低温、潮湿才是最大的问题

嗯,所以密封要做好,模块封装好,我也是考虑到这个才想到光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光电池,放灯泡下面,给430供电。
430:开机-》记录-》结束。

高招!我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一个 手动电子计数器 回来把开关换一下就完了,多简单啊   还带数显呢 ...

-。-小投入大回报呢~~

网友:
不一定430,带休眠的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重复性比较差吧,可能每个冰箱都要单独设计机械触发部分,单片机确实用430不错,三克油 ...

重复性没问题,机械部分有买现成的 淘宝搜素 门磁开关 有大把的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