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的硬盘质量最好?日立最可靠,希捷容易坏

楼主(2014-01-24):
原链接:http://www.expreview.com/31050.html

         美国在线备份服务提供商BlackBlaze昨日根据去年的硬盘使用情况发表了最新的硬盘质量报告,显示日立的质量最为可靠,而希捷硬盘的故障率较高,寿命也不长。

        BlackBlaze不仅是一家美国在线备份服务提供商,同时他们也会将硬盘使用情况的记录汇集成报告,因此就有了诸如使用寿命、价格走势等分析文章。而昨天,他们接着发表了一份关于硬盘质量的报告。

去年BlackBlaze使用过的硬盘有27134个,其中希捷和日立都有12000个以上,西数有2838个,东芝和三星由于样本数量较小所以不用于统计分析,此外还有一些型号由于不能在他们的系统中工作所以也被排除了。

        在报告中,希捷的表现是最差的,年均故障率比日立和西数高不少,尤其是Barracuda Green 1.5TB更是达到了120%(返修过),2TB及以上型号的故障率比1.5TB低一些;日立的表现最好,年故障率都在1.5%以下,另外日立的价格是最便宜的;西数的1TB绿盘平均使用时间都有4.4年了,但故障率也仅有3.6%,仍比希捷低。至于寿命方面,正常运行3年的日立硬盘有96.9%,西数有94.8%,希捷则下降至73.5%。

        最后说明一点,以上数据均为硬盘7×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结果(如无意外的话),因此可能会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BlackBlaze所用硬盘统计

年均故障率

具体型号年均故障率

希捷1.5TB硬盘使用情况

希捷2-4TB硬盘使用情况

日立硬盘使用情况

西数硬盘使用情况

可正常使用硬盘比例

楼主:
看完这篇文章才知道希捷的硬盘那么烂。

网友:
我的就是希捷,快牺牲了

楼主:
图片出了点小问题,现在总算正常了。

网友:
日立现在是不是叫HGST

网友A:
WD不耐操,我至少有3个坏了的WD。
日立(IBM)没用过,早年的IBM玻璃硬盘用过(2002年)烂的掉渣,3个月修过两次。
从1999年到现在用过的希捷硬盘有7-8个了,没有一只挂了的

网友:
看来当年的坚持日立是对的,毕竟和IBM有关

网友:
迈拓的NB。。我用过2块,8年了还健在

网友:
前几天刚出了一个日立的,用了六年了,依然很坚强,当然不是7*24运行

网友:
赛格卖硬盘的拼命推荐希捷的。

网友:
我较得把这东西要自己用了才知道,别人用的不好说

我05年那会用的20G希捷硬盘还在用呢,用来BT下载一直挂着中间就电源换了3个,其他都正常,一转眼都14年了

以前做监控基本上是用希捷的的硬盘24×7小时运行也都4-5年了都没见过有挂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不耐操,我至少有3个坏了的WD。
日立(IBM)没用过,早年的IBM玻璃硬盘用过(2002年)烂的掉渣,3个月修 ...

现在的所有硬盘,全是玻璃盘(不信你敲一个试试)。希捷那些年的老盘,铝盘,特别耐艹,东西放十几年都能顺利读出来。现在的硬盘,一年就开始CRC错误了。

网友:
看了才知道···

网友:
爱惜一下吧,,

网友:
我们单位服务器用的硬盘都是365天不间断运行,硬盘供应商给的硬盘质保基本就3年,过了3年,那个坏块数就嗖嗖的往上涨,基本到4、5年就大批量的坏,感觉希捷的确是坏的多

网友:
以前一直希捷,基本都坏掉或者出现坏道,现在换西数,没坏过

网友:
wow.
We only use segate and wd.

网友:
以前的单碟320G以内的都很NB 现在都单碟500G 1T了 很不耐用 密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用的硬盘的统计吧?
服务器用的和普通用的还是有差别。

网友:
真的是狗屎文章,我这边维修店IPHONE维修量是最多的,是不是可以说苹果的东西质量最差了?

网友:
价格差不多的硬盘,我感觉质量控制都是一个水平线,这个东西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单纯的讨论那个牌子好根本没有意义,完全有可能某天你信赖的品牌爆个门出来。

网友:
在我们机房里,就没见过贴日立或者三星标的硬盘——不排除OEM产品
我还是相信WD/希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坚持一直是错误。

当年IBM最先使用玻璃盘,没有一只寿命长的,将品牌搞臭了,只好卖给日立。

你的坚持一直是错误。

当年IBM最先使用玻璃盘,没有一只寿命长的,将品牌搞臭了,只好卖给日立。

日立的质量差,就是从ibm开始的。

==========================================
看来我运气好做存储盘没有坏,两块已经用了3年以上了

现在倒是没坚持了,用的是索尼自带的希捷+intel的ssd

网友:
总感觉是软文- -

网友:
WD的 应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坚持一直是错误。

当年IBM最先使用玻璃盘,没有一只寿命长的,将品牌搞臭了,只好卖给日立。

在论坛里,总是莫大说真话,顶了。IBM的玻璃硬盘让我痛不欲生,当年还是穷学生,非常后悔买了IBM

网友:
我的三星硬盘用了6年了,主要是做数据备份。

网友:
下次买日立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