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学习的疑问

楼主(2014-01-24):
我以后想从事嵌入式工作。
我学过stm32,会基本编程,像一些常用模块会用,但是不会操作系统,是继续用stm32还是转arm11或是cortex 其他系列。
没学过操作系统,学linux还是学ucos2?各位大神有关于嵌入式学习的意见和步骤,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建议先学好STM32 UCOS等,对OS和基本的ARM结构及相关的编程有一定的理解后,再深入学习linux!

网友(2014-04-28):
路过路过 顺便看看  顶  希望共同交流

网友:
一样的困惑

网友:
我们这学期有操作系统课程,以Linux为例来讲的,每节课听下来都感觉到很有意思,再加上老师把这个课讲的跟哲学差不多了。当然还仅仅只限于一些算法和思想  没有具体的解析代码。老师推荐说要去读源码,真心没有那个胆子去读。先观望一段时间把。

网友:
建议直接学习linux吧。。。走的弯路太多不见得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