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 LQFP 48pin封装,哪里有啊?

楼主(2014-01-24):
msp430的 LQFP 48pin封装,哪里有啊?

网友:
有这个吗,低引脚数都是tqfp吧

网友:
TI官网有

网友:
有发帖 的功夫早画完了

楼主:
ti的工具软件 很难用啊 ?
还是自己画了一个

网友:
自己画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TI官网上有,一般是CAD的封装库,需要通过一个library的转换程序,转换为AD等软件的封装,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进行转换吧,转换教程是可以百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