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元伺服驱动器上的通讯线缆哪里有?

楼主(2014-01-25):
RT,目前正在折腾东元的伺服,发现驱动器上的通讯口是跟串口键盘的口一样的,而且还是232/485通讯的。百度搜了一下,没有这种线。有用过的给指导下呗。多谢了。

网友:
三菱的通讯线好像就行,

网友:
可以看看手册里有没有线序图,可以问厂家要。

网友:
东元的手册都有详细定义,自己查资料做一根就行了。

网友A:
插头为mini DIN8。
貌似东元通信问题不少。例如:modbus-rtu通信,一条485总线上挂了几个东元伺服和几个变频器,变频器通信正常稳定,就东元伺服,邪了门了,总是有丢指令或者错误返回现象。希望有类似用法的兄弟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头为mini DIN8。
貌似东元通信问题不少。例如:modbus-rtu通信,一条485总线上挂了几个东元伺服和几个变 ...

国产货就这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