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屏如果只显示黑白是否耗电量会减少,发现以前的诺基亚...

楼主(2014-01-25):
今天发现 论坛人特别少 大家应该都放假了吧     我也是家里翻出个闲置的老诺基亚  用了N多年  还是那么的好       发现有个特点  诺基亚手机在待机时 屏幕上显示时钟  屏幕是黑白色的  是否屏幕不显示彩色 会减少功耗呢

网友:
颜佳是没有逼光而已

网友:
这个主要是在背光关了之后还能清楚看到时间

网友:
那是OLED屏,不需要背光,现在的三星也可以

网友:
功耗差不多吧。彩色屏三原色全亮为白色,全暗为黑色。从统计学角度讲,所有像素亮一般、暗一般,功耗应该差不多。我的理解。

网友:
那货是oled。黑色部分是不发光基本不通电的。所以功耗低

网友A:
老诺基亚应该没那么高档的用OLED屏幕,就是半透屏关背光,然后再降刷新率就超级省电了。

网友:
老黑莓还有一种彩屏不需要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诺基亚应该没那么高档的用OLED屏幕,就是半透屏关背光,然后再降刷新率就超级省电了。 ...

终于来个明白人了,哎!!!!!!!!!!

网友:
黑莓的  是跟计算器类似情况   在背光与玻璃之间有一层反射膜   只要有环境光线  就可以看清

网友:
如果是 半透屏关背光 ,晚上就看不到了,NOKIA的钟在黑暗环境是发光的。

NOKIA C7-00
屏幕大小: 3.5"
分辨率:16:9 nHD (640 x 360 像素) AMOLED
1670 万色

网友:
,TFT液晶屏费电,主要原因是背光。
单色,LCD液晶屏不开背光,一般也可看清,这样就省电。
OLED屏在显示字符时要比TFT液晶省电,因为屏幕不用全亮。
相比来说,TFT屏费电,因为即使是屏幕全黑,背光也是开的。
三星手机使用OLED屏,,OLED屏轻薄省电色彩鲜艳,可是一般手机很少用,连苹果都不用,就其原因是因为造价特别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