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同步整流DCDC升压推荐(6V/1A)

楼主(2014-01-25):
快过年了,今天最后一天上班,呼~~
首先祝坛中的朋友马上有钱~

有一款产品,需要由锂电池升压到6V,输出端电流最大1A左右
之前试过一些DCDC升压,效率很低,主要还是因为二极管的缘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升压IC推荐下~ 谢谢

楼主:
另外,开关电源发声严重,吱吱的响,测了下,是两个22UF X5R 的瓷片电容作响,低频源是那颗升压IC间歇工作的频率在4K左右而引起的。
这款升压IC是FP6291。效果很不理想啊..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使其不发声音。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先帮你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开关电源发声严重,吱吱的响,测了下,是两个22UF X5R 的瓷片电容作响,低频源是那颗升压IC间歇工作 ...

换钽电容试试。

网友:
输出电容的esr加大一点就好了~什么但电容什么的~~~
我感觉ltc1700不错~~3A输出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钽电容试试。

传说开关电源尽量不要用胆电容滤波

网友(2014-05-07):
我也遇到过。一直在叫。。。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