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4-01-25):
为什么我用一样的代码,之前在IAR 里面生成的TXT文件下进去,怎么都跑不起来,后来又重新建了个工程,一样的设置,生成的TXT就可以跑了,这个难道还有成功率的问题?还是IAR版本有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单片机一向串口发送数据,笔记本就蓝屏,这个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IAR里面的设置有问题,设置亮出来看看!

网友A:
串口的问题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建议使用FT232

网友B:
串口驱动有问题,我也遇见过了。。。。。更新驱动即可!IAR版本有很多的,不同版本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AR里面的设置有问题,设置亮出来看看!

顺便问一下,IAR的DEBUG模式下VIEW有个 terminal I/O是干什么用啊?我软件仿真若想给P3.5一个高电平,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驱动有问题,我也遇见过了。。。。。更新驱动即可!IAR版本有很多的,不同版本不兼容。。。。 ...

我是直接用驱动人生安装的驱动,昨天我把系统的补丁也全更新了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IAR的DEBUG模式下VIEW有个 terminal I/O是干什么用啊?我软件仿真若想给P3.5一个高电平,该 ...

上面的那个“Override default”需要勾中,否则你使用的“test.txt”始终都是以前生成的旧文件,当然会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那个“Override default”需要勾中,否则你使用的“test.txt”始终都是以前生成的旧文件,当然会出 ...

我试过,好像切到release模式下,编译,make就可以生成txt文件,好像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问题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建议使用FT232

还有个奇怪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用IAR观察过变量值,我之前观察某个函数里面的i变量的值,出现了上图的错误,后来突发奇想在变量声明前面加了个static,结果就可以观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奇怪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用IAR观察过变量值,我之前观察某个函数里面的i变量的值,出现了上图 ...

你再突发奇想一下,改成全局变量也是可以观察的。

网友:
注意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调试断点数量和个数......如果在函数内就无法跟踪(某些情况)!IAR不是可以观看各种寄存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IAR的DEBUG模式下VIEW有个 terminal I/O是干什么用啊?我软件仿真若想给P3.5一个高电平,该 ...

terminal I/O 是控制台,相当于串口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