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导轨有什么不同?是精度?还是说材料?价格差很多

楼主(2014-01-26):
请问这两种导轨有什么不同?是精度?还是说材料?价格差很多

网友:
精度差别非常大

网友:
第二款滑块里面有很多颗滚珠来减少磨损,而第一款就没有。
带座光轴只能玩玩或用于轻负载,真正的工业机都是用线轨的。
线轨根据品牌和精度等级,跟带座光轴的价差往往高好几倍。

楼主:
楼上高人!

网友:
高什么人啊,第一种没有滚珠?你想想可能吗?

楼主:
我知道第二种贵.
导轨好像是铁做的.很硬.
第一种是用铝做的.容易变形.甚至在安装到基板的时候就发生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第二种贵.
导轨好像是铁做的.很硬.
第一种是用铝做的.容易变形.甚至在安装到基板的时候就发生变形了. ...

第一种有热处理,外皮很硬。主体和滑块都是钢制,并精磨。
而第二种的圆棒大部分是用45号钢来做的。托架跟滑块是铝做的,现在已经往滑块使用滚珠了。

网友:
质量,精度第二种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