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如何自定义编译代码的FLASH位置?

楼主(2014-01-26):
如题

要实现BootLoader ,BootLoader代码要放置在指定FLASH位置。

HI-TECH 如何自定义编译代码的FLASH位置?

感谢!

网友A:
PIC18还是PIC16?可以决对定位的用@符号,可以看一下PICC手册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8还是PIC16?可以决对定位的用@符号,可以看一下PICC手册里!

不是个别函数定位。

好像只能用命令行编译
picc --chip=16F877a bootldr.c --ROM=1F00-1FFF

网友:
我明白你意思了,你是要避开一段空间来。这个可能需要在编译器里设置。也可以定义绝对定位数组不使用,用来放bootload代码。

楼主:
也可以定义绝对定位数组不使用,用来放bootload代码。
??怎么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