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8C3245的IO口和LCD使用问题

楼主(2014-01-26):
最近在调试CY8C3245的LCD驱动,LCD模块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对应的IO口却不能正常操作了。
请教一下,如果IO口被用作了LCD模块的SEG、COM,是否还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如果可以复用,如何切换两种功能?

谢谢了!
如果莫元不够,还可以追加。

网友A:
io口可以在运行时使用API去改变的.psoc4是可以的,psoc3估计也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可以在运行时使用API去改变的.psoc4是可以的,psoc3估计也差不多的.

能说的具体点儿吗?谢谢!

网友A:
再接个Port的,编译让他们在一个管脚上。
你试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个Port的,编译让他们在一个管脚上。
你试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