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三轮车铅蓄电池充电器坏了

楼主(2014-01-26):
输出应该是12VDC的信号,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输出红线和黑线的之间的电压为0。检查了输入和输出的线都是ok,那就可能是芯片或者哪个地方的问题了?那个细线应该是保险丝吧 也是连接的。

想把电路大致分析下  但是发现有点复杂,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电路。
先从输出看了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用交流档测试了下有9v多(我是把输出滤波电容的另外一端默认当作地线,它和输出的地线不连接的,要通过继电器切换才连接一起),然后经过两个并联的二极管的那个芯片整流再经过输出电容滤波变成38vdc,再测量那个黑色输出地线也是相同的电压,所以输出没有电压。万用表的黑色表笔都接在输出电容的另外一端,我默认的地。
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搞懂输出是什么情况,而且地线也找不到(没有覆铜)
而且那个8脚的变压器我也不懂她是怎么工作的?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东西的  指点下 ,或者类似的电路指点下,抄板太蛋疼了。

楼主:
再提供点信息,不知道还缺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