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INT0接10KHz的脉冲信号,问如何增加抗干扰?

楼主(2014-01-26):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INT0 接外部的10KHz的5v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请问如何硬件上或程序上增加抗干扰能力?
INT0与外部脉冲发生器之间直接由一根屏蔽线相连,长约15cm。测试发现哪怕脉冲发生器停了,INT0还有计数。

网友:
光耦隔离

网友:
可以尝试信号对地并个小电容吸收毛刺,
或者在程序中处理,比如你是上升沿触发,触发后再想办法判断电平是否稳定,

网友:
加上拉电阻,加消干扰电容

网友(2014-03-04):
加74H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