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单片机工作一百次后禁止工作,如果做到?

楼主(2014-01-27):
比如,单片机的一个IO口是按键,当按键动作满100次以后,禁止单片机再工作,哪怕是断电再上电都不能工作,如何做到?

网友:
程序上.把自己擦空

网友:
够100次就把一个状态字写入EEprom,上电读取就行了

网友:
每次按键写EEprom,然后校验EEprom的值

网友:
读EEPROM然后把自己擦除了

网友:
擦,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擦,本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是放炸弹的节奏啊!

网友:
唉,这也是中国特色啊,是不是怕收不到尾款啊

网友:
搞得像天山童姥的生死符一样。
话说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自擦除flash吗?最近正好在关注flash模拟eeprom。

网友:
有些事可以良性使用的

网友:
本来就是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
Stm32 CM0支持flash模拟eeprom,不用加EEPROM的,这样成本也小一些,另外内部应该有个唯一ID,可用于加密吧,不过那个唯一ID我没试过,看到坛里面有人讨论过,我顺便收藏了,用到的时候再去翻出来!

网友A:
不要都是100次啊
有些要80次 有些要150次 有些要无限次

网友B:
这花样也就用个1,2次,多了就不灵了耶
我买你的东东,买来就把EEPROM里面的东东读出来,然后使用,等到不能用了,再写EEPROM,哈哈哈哈
当然,有矛就有盾,反过来同理

网友:
顺便说下,最常用此花样的,最常见的东东就是
打印机的墨盒和硒鼓哈哈哈,现在大家都精了,直接擦写EEPROM,加粉,加墨水

网友:
这个方法太多了,100次按键是触发因素,触发条件到了后,随便擦除flash区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花样也就用个1,2次,多了就不灵了耶
我买你的东东,买来就把EEPROM里面的东东读出来,然后使用,等到不能用了 ...

    那就100次时启动高压开关,把芯片给打坏。玉石俱焚

楼主:
我做这个的原因不是大家想的那样阴暗。绝对不是。
我是要给客户寄产品的样品,提前和客户说好样品只能用100次。

网友C:
不能工作是仅仅某个模块 还是整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工作是仅仅某个模块 还是整个呢

嗯,计数满了后希望是某个模块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计数满了后希望是某个模块不能工作。

写eeprom呗。楼上说的很清楚啦。

网友:
LS已有答案!

网友:
计数,然后自我毁灭

网友:
把按键次数记录在EEPROM,现在有很多单片机都带EEPROM了

网友:
写 flash 会好些吧

网友:
写个bootloader,计数满后,擦除特定地址的数据就可以实现。

网友:
试用期到了!该交钱了!我公司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复读机小女孩啊你

网友:
小菜一碟,前提要有掉电数据存储功能。如果该单片机能实现写内部flash功能,可以直接把程序直接擦除掉,无法复活。

网友:
机器里装个小雷管,第一百次时引爆。

网友D:
估计客户不会用100次,用个20次,看功能稳定就吧你的片子给人去解密了,你这个保护估计没有触发的机会

网友:
擦,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客户不会用100次,用个20次,看功能稳定就吧你的片子给人去解密了,你这个保护估计没有触发的机会 ...

解密了,还要看机器码代码才能破解,要不写入BIN以后也是100次玩完

网友:
读取eprom   然后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自毁

网友:
单片机上面的一个io口专门用来检测是否外壳被打开   然后外壳做的很容易打开  一打开外壳就用备用电池自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这个的原因不是大家想的那样阴暗。绝对不是。
我是要给客户寄产品的样品,提前和客户说好样品只能用100 ...

这样还不错,暗中埋伏的都是小人,国外有立法,国内没人管而已

网友:
防拆开关里加上自毁,bootloader里写个计数自毁,可是如果人家不到100,断电拆开,拿去破解怎么办呢?
要不就再来个加密芯片,bootloader和加密芯片协作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都是100次啊
有些要80次 有些要150次 有些要无限次

点赞.......

网友:
我有次的样品是,断电再上可以用100次。测试。随便测,但是,你不能给客户的产品,你要隔几天断一次电吧。哈哈!

楼主:
大家的看法太多了,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