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出现以下警告一般出啥问题了???

楼主(2014-01-27):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INIT_MEMPOOL?INIT_MEM

网友:
几年没用51了,不过51的警告就那么几种,你可以查查L16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道翻译这么说:
* * *警告L16:未交部分,忽视了叠加过程
段:公关? _INIT_MEMPOOL ? INIT_MEM

楼主:
我就是在一个函数里加了一个动态分配内存出现的!

楼主:
要是我用固定数组就OK,keil 不能用动态分配吗?

网友:
有些片段沒有用上。

网友A:
INIT_MEMPOOL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_MEMPOOL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没这函数呀?

网友:
没有调用的段:没有关系,程序不会受影响

网友B:
可能头文件里有声明,看看吧。

楼主:
就是用了这个出现的

网友:
没有调用已声明的函数吧,你看看头文件里的声明

网友C:
你使用malloc之前需要先调用init_mempool,不然会出错的。
你应该是使用别人写好的库吧。
把别人的文件加到工程,但是你没有调用他里面的init_mempool函数,所以出现未使用的函数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malloc之前需要先调用init_mempool,不然会出错的。
你应该是使用别人写好的库吧。
把别人的文件加到 ...

你说的是对的,我不是调用别人的库,是我自己写的,但开始不知道需要先调用init_mempool,刚在百度上看了一篇文章,好像理解点了,这函数是用来分配堆空间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头文件里有声明,看看吧。

恩,谢谢,找到了!!

网友:
说明这个程序段没在主程序内使用,但不影响运行。